工控机
咨询 板卡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6-09-13):
我正用VB做一个检测系统 因为项目需要 我需要一块D/A板卡 要求通过设置,板卡可以自动输出1-200hz的正弦信号作为控制信号 而不用程序一个一个输出 具体有没有这种功能的板卡啊 同时 我还需要一块A/D板卡 要求每个通道可以实现10k的采集速率 不依靠程序的定时器这个速率能实现吗 12位就够了 请问那种型号的板卡比较合适 价格比较合理

网友A:
对于你的这两个要求,研华的PCI-1710基本都可以满足,精度是12位,硬件采样,采样率可以达到100K的(具体的值取决与您所用的通道数),板卡带有2路的模拟量输出功能。可以输出正弦波,至于有没有200hz还要具体的给你看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正奇科技:王13316017890 敬上
研华工业自动化华南区总代理
希望能给你提供如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