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使用ISA与PCI总线的区别

楼主(2006-09-13):
   现在公司在生产光学仪器,需要使用一块数据采集卡,以前一直使用ISA总线的采集卡,但是现在一般的电脑上已经没有ISA总线的接口,而工业机的价格要高出很多。我想如果换成PCI接口的采集卡应该就可以使用普通的PC.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在更换后会有多大的差异。

网友A:
一般的ISA的卡,地址都是用户指定的,装起来也比较的麻烦,包括中断也要自行设置,设置有的要进入到BIOS里面设置,而PCI的是即插即用的,是系统自行分配地址和中断,虽然装起来方便,但是又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指定中断或是地址的时候就比较的麻烦,尤其是当换设备的时候,就比较的麻烦,对与专门开发的技术工程师来说又时候会头疼,当然如果只是读取数据而对中断和基地址不太要求的就不用关心这些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了。
由于ISA是比较早的总线形式,现在的商用机已经不再支持ISA了,所以考虑到以后的兼容性,建议客户最好能选择PCI的不要用ISA,虽然价格便宜了一点,但是以后的麻烦会比较的多

正奇科技:王
敬上!
希望能给您提供预期的帮助
个人观点,如有疏漏,还望各大虾指教!

网友B:
usb的岂不是更省事。simeonpu@163.com

网友C:
    ISA板的基地址一般需要用跳线设置,其中断线可在CMOS中指定,数据宽度为16位,EISA为32位,读写速度也较慢,而PCI的板基地址和中断线在BIOS启动阶段即由系统完成动态分配 并自动调用PCI写程序写入PCI数据采集卡的总线接口芯片的PCI 配置寄存器中,PCI数据宽度32位,总线频率以PLX 9052接口芯片为例是33MHZ,某些带有FIFO的板卡支持以猝发方式批量传递数据,如果是使用S5933等带有主控能力的接口芯片的板卡还有总线主控工作方式。
    如果你是在WINDOWS环境下用,并且原来的ISA卡也是在厂商的驱动程序基础上编程,那换成了PCI的对你影响应该不是太大,都是安装驱动,编程时调用开放的函数库,用户逻辑没有区别,除非你在采样频率,实时性等时序方面有严格的要求,这两种板卡在这样的使用上应该是有区别的,但你可以选用具有ISA映射能力的PCI板,它在PCI板上使用ISA局部设备,并进行逻辑转换,对于习惯了ISA卡的用户来说,编程逻辑和使用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是在DOS下直接做底层操作,其最大的区别在于PCI卡需要写一个程序来首先获取其基地址,而后才能对其硬件寻址操作。你应当先确定你的PCI卡的厂商ID,设备ID,在BIOS启动时的PCI设备列表中查到相应的总线号,设备号,功能号,通过对CF8,CFC两个端口地址进行32位读写操作来获取PCI配置信息。
   另外,我发现不少的PCI卡的中断功能在底层操作中无法全效使用,我用C和汇编写的一个数据采集处理程序,只能在WIN9X的MSDOS方式下正常使用板卡的AD转换中断,其余的中断要么无法触发,要么中断无法撤除,陷入死循环,厂商也没辙,至于在纯DOS下,连AD转换中断也不对,因为中断次数比转换次数还多,多了近一倍,奇怪。建议你不要以底层方式使用中断,并且听说在WINDOWS下PCI的定时中断也就能实现到毫秒级,别期望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