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60问与答[转帖]

楼主(2006-09-13):
1.现代造纸的原料有哪些?
答:现代造纸的原料有植物纤维(木材、竹、草类等),矿物纤维(石棉、玻璃丝等),其他纤维(尼龙,金属丝等),还有用石油裂解得到的高分子材料。目前用于书写、印刷、包装的纸仍主要以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
2.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种类有哪些?
答:目前造纸工业用植物纤维原料主要可分为两类:
  木材纤维原料:直接从树木中获得的植物纤维。
  非木材纤维原料:又分草类纤维原料、韧皮纤维材料和籽毛纤维材料。

3.纸张常用辅料的组成及作用是什么?
答:辅料是指为满足纸张的不同使用性能而添加到纸张中的各种助剂。辅料由填料、胶料、色料和其他化学助剂组成。
  填料能改进纸张的平滑度和不透明度;胶料能使纸张具有抗水性能;色料能增加纸张的白度等;染料能给纸张上色;其他化学助剂可改变纸张的性质,以提供纸张某些特殊用途。

4.胶料的作用是什么?
答:用植物纤维生产的纸张,因纤维本身和纤维间存在大量的毛细孔,而且构成纤维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含有大量亲水的羟基,所以能吸收水或其他液体。为使纸张不被水或其他液体浸润,需在纸中加入具有抗液性胶体物质或成膜物质,即胶料,给予纸张抗液体渗透和扩散的性能。在造纸工业中施加胶料的工艺过程称为施胶。

5.施胶有哪些方法?
答:根据施胶效果的不同,施胶方法分为内部施胶和表面施胶两种。内部施胶是将胶料加入纸浆中,再抄成具有憎液性的纸和纸板。常用胶料有松香胶料和合成胶料。表面施胶是在纸张表面涂上一层薄的胶料,从而使纸张具有憎液性能。常用胶料有淀粉、动物胶、及合成胶料等。表面施胶主要用于胶版纸、书写纸和有憎液性要求的包装纸和纸板。

6.表面施胶对印刷纸性能的影响有哪些?
答:①增加纸张的抗水能力及表面强度,可减少胶印中纸张的掉毛现象;②改进印刷适性,若表面胶料太少,印刷中纸张将吸收油墨中过多的连结料,造成印迹无光泽。相反,若表面胶料太多,将减慢油墨的干燥速率,导致蹭脏和光亮污点;③增加纸张的可擦性,表面施胶可减少油墨的渗透,因而易于把油墨擦掉,增加了纸面的抗磨擦能力;④增加纸张的强度,如耐破度、耐折度和抗张强度;⑤减少纸张的两面差和变形。

7.填料的作用是什么?
答:填料是为了使纸张获得特定性能,如白度、不透明度、平滑度等,同时,填料的加入使纸张内部空隙变小变细,从而增加纸张的油墨吸收性,并且使得吸墨性变匀。通常加入浆料中的不溶于水或微溶于水的矿物质,在印刷纸中含量约为10%-25%,不同的纸张添加量不同,并且可能相差很大
8.印刷用纸填料应具有哪些特性?
答:印刷用纸的填料应具有高白度、高折射率、颗粒细小、水溶能力低、较低的密度及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另外,最好资源丰富,价格低廉。

9.印刷用纸的常用填料有哪些?
答:最常用的无机填料有滑石粉、白土、钛白粉和碳酸钙。其中钛白粉是昂贵优质的填料;有机合成填料为一些高分子物质。

10.填料对印刷纸张性能的影响有哪些?
答:印刷用纸加入填料可改进纸张的印刷适性,如增加纸张的白度、平滑度、不透明度、挺度。改善纸张对油墨的亲合力、柔软度和稳定性,从而有助于印刷品质量的提高。当然纸张中加入填料量太高也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纸张强度的降低和施胶效果的下降,在印刷中易发生掉粉、掉毛现象,填料粒子传递到印版和橡皮布上会产生糊版等现象;由于填料有摩擦作用,还会磨损印版,但是用沉淀碳酸钙(PCC)加填则可以使磨损印版降低到最低程度(金东目前采用)。

楼主:
11.什么是纸张的不透明度?
答:不透明度是指纸张不透光的性质,纸张的不透明度取决于纸张的光散射能力、纸张内部光散射界面的多少(即内部独立粒子的数量)和散射界面折射率差异的大小。光散射界面越多,散射界面间折射率差异越大,则纸张的光散射能力越大,不透明度越高。

12.填料如何影响纸张的不透明度?
答:没有加填料的纸张是由纤维和空气组成。空气存在于纤维间的孔隙中,由于纤维与空气的折射率不同,因此当光束照射到纸张表面时,即有部分光在纤维与空气界面上发生散射,赋予纸张一定(较低)的不透明度,反映到印刷中,主要表现为极易透印。在纸张中加入折射率大于纤维素的填料后,增加了纸张内部光散射界面的数量,即存在纤维与空气间、填料与纤维间以及填料与空气间三类不同的界面,在这三种界面中,填料与空气间折射率的差值较大。因此光线在填料与空气界面上得到最大散射,导致不透明度增加。

13.填料如何改善纸张表面平滑度?
答:纤维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络总是存在大量的孔隙和表面凹凸不平处,加入细小颗粒填料后能改进纸张的柔软性和可塑性,能进行更好压光处理,从而可改进压光后纸张的平滑度。

14.填料对纸张强度的影响如何?
答:纤维间的结合是纸张强度的基础,填料的加入减少了纤维间的结合,所以加入大量填料会使纸张强度显著下降。其中抗张强度、耐折度和耐破度下降较大,撕裂度下降较小,使用填料的用量有一定限制。

15.填料如何影响纸张的松厚度?
答:纸张纤维的密度为1g/cm3左右,而填料的密度大多在2.5-3.0g/cm3。因此填料的加入将会降低纸张的松厚度。但当加入的填料量较少时,松厚度随填料量增加而增加,短纤维的纸张尤为明显。

16.填料如何影响纸张的挺度?
答:纸张的挺度是纸张厚度和弹性模量的函数。填料对挺度的影响应将填料对松厚度和抗张强度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当加填料量小时,填料的加入基本不影响纸张的挺度,当加填料量再增加时,挺度则随填料量增加而显著减小。

17.色料在纸张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即使是经过漂白处理的纸浆纤维也是略呈黄色或灰白,这是由于纸浆纤维中所含木素倾向于吸收波长在400-500nm的紫色和蓝色光所致,纸浆中木素含量愈多,其色泽也就愈深。因此要使纸张具有更高的白度,常在漂白浆中加入蓝紫色或红蓝色染料。生产有色纸还必须进行染色处理。

18.色料的成分有哪些?
答:色料是用于纸张染色和调色的颜料和染料。颜料大多是无机物,多数不溶于水;染料有天然染料和合成染料之分,目前合成染料已完全取代天然染料,染料大部分能溶于水,或经化学处理后能溶于水。

19.纸张辅料中的其他化学助剂及作用?
答:为适应纸张某些特殊用途的需要,常在纸浆或纸中掺用各种类型的非纤维性添加剂。按其用途划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①湿强剂。湿强剂是为增加纸页的湿强度而加入的助剂,如脲醛树脂和酚醛树脂等。
  ②干强剂。如阳离子淀粉,聚丙烯酰胺等。
  ③助留剂。为减少造纸过程中填料和细小纤维的流失而加入的助剂,如聚丙烯胺、聚氧化乙烯和聚乙烯亚胺等。
  ④消泡剂。用于消除造纸过程中的泡沫。如硅油、松节油、十三醇、磷酸三丁酯、戊醇和辛醇等。
  ⑤抗水剂。主要用于对抗水能力有较高要求的纸中。如石蜡、金属皂、乙二醛、三聚氰胺甲醒树脂和丙烯酸二甲胺基乙脂等。

20.纸张如何进行简单分类?
答:纸张通常依用途可以分为文化用纸、工业用纸、生活用纸和特殊用纸,其中文化用纸可以简单地分为非涂布纸和涂布纸。未经涂布加工的纸张称之为非涂布纸,如新闻纸、胶版纸、静电复印纸和书写纸等;经涂布加工的纸张称之为涂布纸,如铜版纸、挂历纸、亚光纸、玻璃卡纸等。

楼主:
31、为什么要进行纸面涂布加工处理?
答:经过压光后,纸面纤维已不再是松散排列,而是具有一定的紧度,但表面的平滑度仍不能满足高档精细印刷的要求。非涂布纸表面均匀性差,印刷后的墨色不匀,光泽度低,不能使细小的网点还原,造成层次丢失,图像实地部分均匀性下降,影响印刷复制效果,因此精细印刷用纸必须进行纸面涂布加工处理,进一步改善纸张表面性能。

32、纸页涂布加工的目的是什么?
答:纸页涂布加工的目的是在由纤维形成的凹凸不平和有较大孔隙的普通纸的表面上,覆盖一层由细微粒子组成的对油墨有良好吸收性的涂料,以便得到具有良好的均匀性和平滑度的纸面。通过涂布还可以提高纸张的光泽度,改善纸张的稳定性和不透明度,这些特性均随着涂布量的增加而增加。

33、印刷涂布纸的种类有哪些?
答:印刷涂料一般可以分为普通涂布纸和特殊涂布纸两大类。普通涂布纸是采用普通涂布方式把涂料涂布于原纸表面,经干燥后再进行压光处理,最后裁切或复卷成平板纸或卷筒纸,如铜版纸、亚光纸、轻量涂布纸等;特殊涂布纸是指采用特殊涂料或特殊的加工方式制成的印刷涂布纸,如铸涂纸(玻璃卡纸)、压花纸和无光涂布纸等。

34、印刷涂布纸的生产流程?
答:印刷涂布纸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原纸的选择→涂料制备→涂布机涂布→干燥→压光或表面整理→分切或复卷。
35、涂布工艺如何分类?
答:涂布作业按涂布机与造纸机的关系分为机内式和机外式,按涂布次数分为单层涂布和双层涂布,机内式涂布是在造纸机上装有涂布机,使造纸与涂布连续进行,双层涂布的纸张比单层涂布的纸张具有更好的印刷适性,能提高涂布纸的质量。用于涂布作业的涂布机主要有辊式涂布机、气刀涂布机和刮刀涂布机三种。

36、涂布纸的干燥方式有哪些?
答:涂料涂布在原纸表面后,不能像非涂布纸那样直接用烘缸进行干燥,因涂层还片于湿润状态,直接接触干燥会使涂料粘到烘缸表面。一般应采用红外线干燥或热风干燥,或采用这些干燥方式干燥到一定干度后,再用烘缸进行接触干燥。

37、涂布纸表面压光作用是什么?
答:涂布加工后的原纸表面还存在大量细微的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满足印刷所要求的平滑度,同时也不具有光泽度。因此必须进行表面压光处理,最常用的压光方法为超级压光。超级压光机由多个金属辊和纸粕辊组成,纸张在辊与辊之间通过时受压力和磨擦力作用而产生光泽。无光涂布纸则不需要进行超级压光,或只进行轻微的压光。

38、涂布纸对原纸有何要求?
答:原纸的质量对涂布纸有着极重要的影响、控制不好会影响涂布纸的性能。从原纸纸浆上讲,铜版原纸多采用硫酸盐木浆,其中70%为阔叶木浆,其余用针叶木浆。对于低定量、高质量铜版原纸,针叶木桨的配入量要相应高些。在强度方面,铜版原纸要具备较高的抗张强度和表面强度,除改变纸浆的成分外,还应采用提高打浆度和进行表面施胶等措施,改善原纸强度。在表面性能上,原纸不能太粗糙,也不能过于平滑。另外,原纸的吸收性要适中,均一性好,所谓均一性,是指原纸纵横方向的定量、厚度、水分、纤维组织、平滑性等的均一程度。

39、涂料应具有哪些特性?
答:用于涂布纸的涂料,必须具备良好的涂布适应性和适印性。涂布适应性是指能很好地进行涂布,并形成均匀平滑的涂布层。为满足这一要求,涂料中的各种成分必须是充分均匀分散的,且涂料浓度、粘度和流动性要与涂布机的形式相适应;适印性是指涂层对油墨的接受性,适印性好,才能呈现良好的印刷效果。

40、涂料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涂料与原纸结合后,要达到印刷要求的表面强度,印刷时不致造成掉粉;具有良好的油墨接受性,使油墨能均匀地转移到涂层表面;平滑度好,在超级压光机上易使涂布层发生轻微延伸而使平滑度显著提高;具有较高的白度并能呈现高光泽;不透明度高,在光学性质方面能隐藏或弥补原纸的缺陷。另外、涂布纸的等级的不同,对涂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等级越高,要求也越高。

楼主:
21.造纸的工艺流程是什么?
答:造纸的工艺流程由如下几个主要环节组成:
  制浆段:原料选择→蒸煮分离纤维→洗涤→漂白→洗涤筛选→浓缩或抄成浆片→储存备用
  抄纸段:散浆→除杂质→精浆→打浆→配制各种添加剂→纸料的混合→纸料的流送→头箱→网部→压榨部→干燥部→表面施胶→干燥→压光→卷取成纸
  涂布段:涂布原纸→涂布机涂布→干燥→卷取→再卷→超级压光
加工段:复卷→裁切平板(或卷筒)→分选包装→入库结束

22、什么是制浆?
答:制浆是指利用化学方法或机械方法或两者结合的方法,使植物纤维解成本色浆或漂浆的生产过程。

23.什么是化学法制浆?
答:化学法制浆是利用化学药品的水溶液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处理植物纤维原料,将原料中的木素和非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油脂、树脂等溶出,并尽可能地保留纤维素和不同程度地保留半纤维素,使原料纤维彼此分离成浆。化学法中最有代表性的制浆法有硫酸盐法和亚硫酸盐法两种。

24.什么是机械法制浆?
答:机械法制浆是利用机械方法对纤维原料进行处理,使纤维离解。以木材为原料的叫机械木浆。造纸工业应用的主要是机械木浆,也称磨木浆。机械浆保留了原料中的大量木素,得浆率高于化学浆。

25.漂白纸浆的目的是什么?
答:经化学法和机械法等制得的纸浆,叫做本色浆,本色浆都有一定的颜色(一般为黄色或褐色)。为满足纸张的使用要求,必须对纸浆进行漂白处理,使纸张具有较高的白度。漂白就是用适当的漂白剂通过氧化 ,还原或分解等反应,使纸浆中残留的木素溶出,或在保留木素的情况下使有色物质褪色。

26.常用漂白纸张浆的方法有哪些?
答:常用的漂白纸浆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氧化漂白法,利用氧化漂白剂,破坏木素的结构,使其溶解,达到提高纸浆纯度、白度的目的。此类漂白剂有Cl2、Clo2和次氯酸盐等。目前仍以氧化性漂白为主要的漂白方法。氧化性漂白剂因是含氯漂白,污染严重,将逐渐被含氧漂白方法所取代。
  另一种是还原漂白法,利用还原性漂白剂使发色基团改变结构,使其脱色。由于不会造成纤维组分的损失,并可保持原浆料的特性,因此特别适用于磨木浆,化学机械浆等高出浆率浆的漂白。此类漂白剂有连二亚硫酸锌、连三亚硫酸钠、过氧化氢和过氧化钠等。还原漂白剂漂白的纸浆成纸白度稳定性差,在空气中长时间光照后又会恢复原来的颜色。
  当然,在漂白实践中用一种方法不能将浆料漂到较高白度,往往采是多种漂白方法并用,即所谓的多段漂白,如三段漂、五段漂等,以便使浆料漂白到符合使用要求的白度。

27.为什么要打浆?
答:经过蒸煮或机械磨解、洗涤、筛选和漂白以后的纸浆,还不能直接用来抄纸。因为纸浆中的纤维缺乏必要的柔曲性,纤维与纤维间的连接性能欠佳,如果用它抄纸,纸张会疏松、多孔、表面粗糙、强度低,不能满足使用的要求。打浆就是利用机械方法处理纸浆中的纤维,使其帚化和适度切断,更重要的是纤维在打浆时吸水润胀,使之具有较高的弹性和塑性,满足造纸机生产的要求,以使生产的纸张能达到预期的质量指标。

28.纸页抄造的方法有哪些?
答:纸页抄造的方法可以分为干法和湿法两大类,其主要区别在于:干法造纸以空气为介质,主要用于合成纤维抄造不织布、尿片等;湿法造纸以水为介质,适用于植物纤维抄纸。目前绝大多数的纸张都是湿法抄造的。

29.湿法造纸机有哪些?
答:湿法造纸机按纸页成型部分的结构分为长网造纸机、圆网造纸机和夹网造纸机三大类。长网和圆网造纸机在纸页成型时都是采用单面脱水,因而会造成纸页的两面差;而夹网造纸机采用喷浆双面同时脱水,有效地减少或消除了纸页的两面差,可提高成纸的匀度。

30.纸页的抄造过程是怎样的?
答:下面以目前应用最为先进的夹网造纸为例,介绍纸页的抄造过程:
  造纸机由湿部和干部两部分组成,湿部包括流浆箱(即头箱)、网部和压榨部;干部包括干燥部、压光部和卷纸机。由净化系统送来的纸料悬浮液,通过流浆箱以均匀、稳定的出浆速度喷到两张网中间(一般以45度角或90度角喷射),通过两张网双面脱去大部分水成型后,送到先进的靴式压榨机进行压榨脱水,并改善纸页性能,增加纸页的紧度和表面平滑度。纸页通过压榨机械脱水后,被送到干燥部利用热能进一步脱水,以达到成纸含水量的要求。胶版纸在干燥部还要进行表面施胶处理,以提高纸张的表面强度等性质,适应高速印刷的要求。从干燥部出来的纸页,表面还很粗糙,不能适应印刷和书写的要求。为了提高纸张的平滑度,调整纸张的厚薄,纸页还必须经过一道或几道金属压辊进行压光处理(通常为一正一反两道压光)。经过压光后的纸就可以分切成平板纸或用复卷机卷成卷筒纸。

楼主:
41、涂料的组成有哪些?
答:涂料的成分为:颜料、胶粘剂和辅助剂(如分散剂,润滑剂,耐水化剂,消泡剂等)。

42、涂料中颜料的作用是什么?
答:颜料是涂料的主要成分,约占70%-80%,它是决定涂布纸油墨接受性、平滑度、光泽度、白度和不透明度等主要印刷性能的基本成分。

43、用于涂料的颜料有哪些?
答:主要有高岭土(瓷土、白土)碳酸钙、滑石粉、铁白、锻白和沉淀磺酸钡等,其粒径一般在1-2μm左右。用于涂料的颜料一般是白色的无机颜料。对颜料的基本要求是:白度和不透明度要高;粒径大小和粒子形状要合适、均匀;易分散于水中、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

44、涂料中胶粘剂的作用是什么?
答:胶粘剂在涂料中的作用是使颜料粒子间相互靠粘结,使涂层与原纸牢固粘结,否则,印刷时会发生故障。如果是颜料粒子之间粘结不牢,则会发生掉粉、掉毛现象;如果涂层与原纸之间粘结不牢,则会在印刷中产生拉毛现象;胶粘剂还会影响涂布纸的油墨接受性和光泽度等质量指标。胶粘剂的用量一般约占颜料的10%~20%左右。胶粘剂对涂布印刷纸的表面强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5、用于涂料的胶粘剂主要有哪些?
答:常用的胶粘剂有天然、天然变性和合成的三种。天然和天然变性的有淀粉、变性淀粉、干酪素、豆酪素、羧甲基纤维素等。合成胶粘剂有聚乙烯醇、丁苯胶乳、聚 醋酸乙烯乳液、聚丙烯酸醋乳液等。其中粘结力最强的是聚乙烯醇,其粘结力相当于胶乳的2-2.5倍,干醋素的3倍,淀粉的3-4倍。

46、涂料中的辅助剂及其作用有哪些?
答:辅助剂是用来改善涂料和涂层性能,以满足某种特殊要求的辅助化学药剂。辅助剂种类很多,但总用量很少,一般不超过涂料的5%。如分散剂是为了改进颜料的分散性,常用六偏磷酸钠;耐水剂是为了提高涂层的耐水性;流动化剂是为了改善涂料的流动性;润滑剂是为了改善超级压光的上光效果。常用助剂有:润滑剂硬脂酸锌、软化增塑剂甘油、消泡剂戊醇或辛醇、防霉剂多菌灵、PH值调节剂氨水和氢氧化纳等。

47、涂布工艺有哪些?
答:对原纸的涂布可分为单面涂布和双面涂布。单面涂布是只对原纸的一面进行涂布,如单面铜版纸;双面涂布是对原纸的两面都涂以涂料,如双面铜版纸。无论是单面涂布纸还是双面涂布纸都可分为单层涂布(一次涂布)和双层涂布(二次涂布)进行,双层涂布多用来生产质量要求较高、涂布量较大的涂布印刷纸。双层涂布的纸张比单层涂布的纸张具有更好的印刷适性,是提高涂布纸质量的有效方法。

48、涂布机的分类有哪些?
答:涂布作业按涂布机与造纸机的关系分为机内式和机外式,按涂布次数分为单层涂布和双层涂布。机内式涂布是在造纸机上装有涂布机,使造纸与涂布连续进行;机外式涂布是涂布机与造纸机各自独立、用于涂布作业的涂布机主要有辊式涂布机、气刀涂布机和刮刀涂布机三种。

49、辊式涂布的特点是什么?
答:辊式涂布机是用涂布辊向纸面施以涂料,机内涂布以此类涂布机为主。涂布量可通过计量辊间压力进行调节,压力加强,涂料的通过量减少,涂布量也就减少。辊式双面涂布机的优点是构造简单,可同时进行双面涂布,作为机内涂布机又具有较合适的涂布速度,并不易产生涂布条痕。缺点是不易得到气刀涂布机的涂布厚度,也不能得到刮刀涂布机那样的平滑度和光泽度。

50、气刀涂布的特点是什么?
答:空气刮刀涂布机是利用加压喷射出来的空气,进行涂布量的调节和涂布层的平滑化,简称气刀涂布。气刀涂布的优点是能得到较厚的涂布量,涂布层比较均匀,涂布时不易发生断纸,特别适合于压敏性涂料的涂布;、但由于这种涂布机的刮刀是无形的气刀,要使涂层均匀、平滑,就要求涂料具有相应的浓度和黠度,缺点是不能进行高固含量涂布,且气刀易于受到干涂料的局部堵塞,以致引起涂层痕迹。

楼主:
51、刮刀涂布的特点是什么?
答:刮刀涂布机的原理与气刀涂布机基本相同,都是将涂料涂在纸面后将多余的涂料刮净,同时将涂层表面平滑化,不同点在于刮刀涂布机用钢质刮刀涂布和刮平。刮刀涂布机的优点是涂布面非常平整,不受原纸表面状态的影响;不要求涂料柔软和流动性强,可进行高固含量涂布和高速涂布。缺点是当杂物混入涂料时,易卡在刀口,在纸面上留下长长的条痕、另外刮刀刃易磨损,必须经常更换;涂层一般不能太厚,对原纸的厚度均一性要求也比较严格。

52、什么叫铸型涂布工艺?
答:铸型涂布又叫铸塑涂布,它是在原纸表面涂布涂料并经适当程度的热风干燥后,使其紧贴于具有高度抛光表面的烘缸上进行干燥,从而得到像镜面一样光滑的铸涂纸。铸涂印刷纸的光泽性和印刷适性均优于一般涂布纸。铸型涂布用来生产高光泽铜版纸(俗称作玻璃面纸)和玻璃卡纸。缺点是速度较低。

53、生产铸涂纸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生产铸涂纸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铸涂烘缸的表面必须非常平滑,若有伤痕或缺陷,就会直接转印到涂布面上。因此,铸涂烘缸在表面进行镀铬处理后还要进行细致的镜面抛光加工;
  ②纸和烘缸之间不能有气泡,否则会出现斑痕。所以涂布后的纸张贴在铸涂烘缸处设有水封装置;
  ③纸在烘缸上的剥离性能要好。干燥结束,纸从铸涂烘缸上剥离时,如果剥离性能不好,就会使纸面上形成的镜面受到破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往往在涂料中配入剥离剂,或对铸涂烘缸表面进行非活性化处理。

54、为什么要进行纸张结构分析?
答:纸张的结构是指构成纸张的元素,如纤维、填料等成分在整个纸页中的排列和分布。造纸原料和工艺决定了纸张的结构,纸张的结构又决定了纸张的性能,从而决定了纸张的使用效果,即具有不同结构的纸张具有不同的用途。因此,清楚纸张的结构特点,对认识它的性能和提高使用效果非常重要。
55、纸张的结构特点有哪些?
答:纸张是一种非匀质材料,结构复杂,其结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1)具有多种元素:纤维、填料、胶料和色料等,其中纤维是纸张结构最基本的元素,纤维原料的种类和加工方法不同,纸张的结构和性质也各不相同。填料、胶料等也因品种不同而有性能差异。
  (2)纤维、填料、胶料和色料在纸页X-Y-Z 3个方向上的分布具有各向异性,表现在纤维的排列方向不同,不同尺寸的纤维分布不同,以及填料、胶料、色料和空气含量等的分布不同。这种结构的各向异性,主要决定于抄纸的方法和使用的设备。
  (3)大多数纸张具有两面性,即纸张两面的性质不同。
  (4)纸张具有孔隙结构,纸张的多孔结构(孔隙率)决定了纸张具有透气性、吸湿性、吸收性和可压缩性,这是纸张能吸收水、油墨等液体物质的基础。
  (5)纤维、填料、胶料和色料之间的结合决定着纸张的机械强度和与其他物质的结合力。

56、什么是纸张的两面性?
答:纸张有正、反两面,正面为毛布面,反面为网面。由于纸页的成型过程不同,使得正反两面的性质不同,纸张的这种两面不均的现象称为纸张的两面性。
  一般用长网机或圆网机抄造的纸张具有两面性,而用夹网机抄造的纸张由于两面同时脱水,所以不存在毛布面和网面,且两面差较小。

57、纸张两面性是如何形成的?
答:纸张正面与反面的差别是由于长纤维和细小纤维,填料和胶料在纸页两面的分布不同,在纸张抄造过程中,由于浆料中的水是从纸的正面向网面方向运动,网面脱水时,网布起过滤作用,浆料中部分填料和细小纤维将随着脱水流失,所以反面相对比较粗糙,结构也比较疏松;而正面由于沉积在网上的纸胎对细小纤维和填料粒子发生阻流和助留,所以导致正面填料和细小纤维留存较多,结构比反面紧密,纸面比较细腻。

58、纸张两面性的特点是什么?
答:纸张两面的差别突出表现在平滑度方面,一般正面平滑度高于反面,有些纸张两面平滑度之差高达70%以上。由于填料粒子、细小纤维和胶料在反面流失较多,所以正面含胶量大于反面,但正面的表面强度和吸收性不如反面。对于双面涂布纸,由于在纸的两面都涂布了涂料,而且进行了压光处理,其两面性差别不大。

59、纸张的两面性对印刷有什么影响?
答:纸张的两面性对印刷品质量影响很大,纸张两面平滑度和施胶度的差别,造成纸张两面对油墨的接受性和吸收性不同。当纸张两面吸收性差别较大时,印品两面墨迹深浅不一,甚至会发生透印故障。纸张的正面平滑度较高,着墨效果较好,但表面强度较反面低,在印刷中更易发生拉毛现象。相反,纸张的反面较粗糙,着墨效果较正面差,但表面强度高,在印刷中不易发生拉毛现象。在实际印刷中也发现,与纸张正面接触的橡皮布表面的堆粉堆毛现象要比反面严重得多。由于印刷纸的两面性不利于印刷品质量控制,所以,印刷应选用两面性差别小的纸张。

60、如何克服印刷纸的两面性?
答:随着造纸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完善和提高,纸张的两面差别也在逐步减小。如抄纸设备采用立式夹网造纸机,网部采用两面同时脱水的方法,使纸张的两面趋于一致;在长网纸机上增设叠网,对纸页的正面也适当脱水,可使纸张的两面性能更接近;还可采用化学助留剂,使填料和细小纤维在反面尽可能保留,减少流失,从而使纸的两面性得到改进;另外合理使用压榨和压光设备,也能有效地改善纸张的两面性。

楼主(2008-04-12):
共同学习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