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6RA2431-6DS22-0直流调速的维修

楼主(2006-09-13):
我修了一台西门子6RA2431-6DS22-0的直流调速,现在的故障现象为:启动后电机转速不稳定,时快时慢,快慢好象有规律,但是调速器又没有报警.想问一下各位大师,此故障为硬件还是软件故障,是硬件故障的话,会是在主控板还是在电源板上呢?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大师回我吗?

网友A:
参数设置有没有好,优化看看

网友B:
可能就没有做优化/

楼主:
要优化的话,是不是把参数p51该为27,然后启动吗?

网友C(2007-11-08):
你有6RA2431的手册吗?  QQ 401682954

网友D:
检查编码器是否有问题或是存在干扰

网友E: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