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涡街流量计如何用热敏方式检测?

楼主(2006-09-13):
涡街能够通过热敏电阻检测到吗?什么原理?

楼主: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网友A:
热敏电阻测试法用在微型流量计上,比如圆珠笔粗细流量的地方。涡街要100以上

楼主:
多谢“通讯网”

俺想知道涡街信号如何导致热敏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的?

网友A:
涡街信号不能导致热敏电阻阻值变化!!里面装的也不是热敏电阻!!

网友A:
涡街里面装的“小舌头”不是热敏电阻,是微压传感器。!!

网友B:
首先要对热敏电阻加热,然后当漩涡经过热敏电阻的时候,会产生温度的变化,从而可以检测出漩涡的频率。但是现在多数使用压电元件检测漩涡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