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控制板问题

楼主(2006-09-13):
欢迎各位进来探讨关于台达变频器的维修技巧,大家有什么台达搞不明白的可以留言,必回!

网友A:
您好阿变!台达VFD004M21A 报警LU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A:
中达电通网站不错

楼主:
你是出学者着吧,LV是欠压.说明书上有!欢迎大家进台达维修论坛共同探讨 QQ群46483006

楼主:
 把控制板取掉,量电源部分DR43两端电压-15V左右,如不正常检查DD14 DR34 DC21 DR43还有变压器,可能性比较大.如正常是控制板问题,再详谈!!

网友A:
不好意思,阿变,是新手,是LV。当时我们手头没有说明书,现在已下了,是您说的欠压,感谢您的回复,还望多指教。

网友A:
阿变,谢谢您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讲解。因我是帮忙维修师傅请教的,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还望原谅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B(2008-04-01):
你好,阿变!有一台台达VFD-B变频器参数被锁定,00-07密码不能输入,00-02不能设定为00解除参数,也不能设定10重置出厂值,参数不能更该。咨询台达被告知只有更换控制板,这里求助阿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C(2008-10-25):
同时按住MODLE/STOP键10秒以上即可解锁

网友D(2009-05-10):
台达VFD007M21A 上电显示OU,是控制板问题,且控制板输出的10V只有-0.71V,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E:
在维修台达VFD-B变频器时遇到主板坏的可以联系我,我中心长期提供台达VFD-B拆机CPU板,量大可以优惠,有需要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F: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G:
我们的变频器型号是VFD-007M21A 0.75KW,上电后控制面板无显示,测量输入电压220V正常,请您指点,我是使用单问,没有变频器维修经验,谢谢dsqdsq666@163.com

网友H:
台达常州指定维修点:QQ:853832005

网友H:
不显示,模块好吗?还有电源,太多了

网友I:
上电后控制面板无显示的故障原因很多,但大多在开关电源部分,你要先确定模块是好是坏.

网友J(2009-06-14):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台达的机子(VFD075A43B)7.5KW的,前几天修好了(报接地,检查是一个互感器的过孔线接触不好,处理以后,拿回去用了一天,现在又报接地),检查互感器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呀?请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K:
你好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主板的变压器烧了 找了几家没买到怎么办?

楼主(2009-07-14):
LV是变频器欠压报警,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正常要测量直流电压是否偏低,如果都正常再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当然控制板也有可能,一步步排除把!

楼主:
19165023加我QQ  这里有

网友L(2013-03-14):
现有一台拆机 VFD-M  0.4KW 的  恢复出厂值后  变频器一直风扇不停转动   在端子控制给 正转  加一个速度组合时  STOP 闪烁    没有恢复出厂时  变频器工作风扇转   没有速度组合与方向给定时风扇停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