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问题

楼主(2006-09-13):
请教高手:
 电阻加热的电阻一定,三角形接法和星型接法有什么不同,功率一样吗?

网友A:
算算不就得了吗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C:
当然不一样 电压都不同

网友D:
做电热管时,首先确定的是加热功率及额定电压,嘿嘿,额定电压确定后,你能有选择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型接法吗?

网友D:
额定电压220的如果接成三角形,电热管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