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热电偶补偿导线型号区分的方法

楼主(2006-09-13):
请问,我有一批、S、K、B、型号的热电偶补偿导线,是使用后剩余的,由于混放在一起, 无法区分,我也尝试使用了在100度时测试补偿导线的毫伏值,但是与标准的数据相差太大,如:S型补偿导线:我实际测试的数值为0.006MV,而标准数为0.645MV。如果接上温度表,输入1200度的信号,却显示1214度,而此时的室温是24度?怎样区分K型补偿导线与S型补偿导线的的型号,请那位朋友告之。

网友A:
呵呵!  太简单了! 只要看它的绝缘层的颜色就可以了!而这个颜色是全国通用的!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的作用是延伸热电极即移动热电偶冷端,与显示仪表连接构成测温系统。本产品等效采用:IEC584-3《热电偶第三部分一补偿导线》国际标准,产品质量优于GB4989-85《热电偶用补偿导线》国家标准。绝缘层和护层选用进口优质氟塑料,并采用整体连续挤出新工艺,使该产品具有优良的耐酸、碱、耐磨和不燃延之性能,可浸入油水中长期使用。使用温度在-60~205~260℃,属于当代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主要应用于各种测温装置,已被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部门。

主要技术指标
补偿导线型号按产品的品种划分为:SC,KC,KX,EX,JX,TX.
其中:<>型号第一个字母与热电偶的分度号相对应
      <>字母“X”表示延伸型补偿导线(型别)
      <>字母“C”表示补偿型补偿导线(型别)
产品标准:
热电偶补偿导线:GB/T4989-94
热电偶补偿电缆:Q/320831SQL07-96
使用特性:
   使用温度:
       耐热级:-65~+200℃及-65~+260℃两种;
       普通级:-40~+70℃及-40~+105℃两种;
       最小弯曲半径:补偿导线:不小于导线外8倍;
       补偿电缆:有铠装时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2倍,无铠装时不小于电缆外径6倍;

                                    正极     负极    正极 负极
BC   B 铂铑30-铂铑6 铜 铜     红 灰
SC   S 铂铑10-铂      SPC(铜)   SNC(铜镍0.6)   红 绿
RC   R 铂铑13-铂       RPC(铜)   RNC(铜镍0.6)  红 绿
KCA  K 镍铬-镍硅      KPCA(铁)   KNCA((铜镍22)  红 兰
KCB      KPCB(铜)   KNCB(铜镍40)   红 兰
KX     KPX(镍铬10) KNX(镍硅3)     红 黑
NC   N 镍铬硅-镍硅    NPC(铁)   NNC(铜镍18)     红 灰
NX   NPX(镍铬14硅) NNX(镍硅4)     红 灰
EX   E 镍硅-铜镍    EPX(镍铬10)  ENX(铜镍45)     红 棕
JX   J 铁-铜镍      JPX(铁)     JNX(铜镍45)     红 紫
TX   T 铜-铜镍     TPX(铜)     TNX(铜镍45)     红 白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清联系我吧 !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楼主:
首先谢谢你了,你说的用颜色识别不准确,我这有S型(已知),它的颜色是红黄,你上面说有就没有这种颜色,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呵呵!
我给出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而且我司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生产的!
只能说明你买的是假的,或者是一些小厂家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买的是国产还是进口的补偿导线,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对补偿导线的颜色要求都不一样的。

楼主:
  有安徽创新的,其他的是几年前买的,具体生产厂家不详都是使用后剩余的,这不为了节约成本,准备使用这些剩余的旧补偿导线,就是颜色的不标准才引出这个难题。哎!!!谁有别的测试办法啊??
 如果在长度相等的条件下,可以使用判断电阻的办法吗?这样可靠吗?有谁使用过??
   求助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