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怎样识别工装盒

楼主(2006-09-13):
我现在有8种工装盒子,在物流线上每个出口识别不同的工装盒,我不想用条码扫描,有什么传感器方便检测,价格合适,工装盒大小一样,在盒上可贴上不同标识,以便传感器方便检测.

网友A:
3个光敏管 + 3个黑白块

楼主:
物流时,定位不是很准,我也想过用四个接近开关,盒上装上对应金属片,就是怕对不准,误判断

楼主:
用镜反射光电也好一点吧

网友A:
怕对不准就把块做大些

网友A:
工装盒镜子不好装,贴纸片完全可以检测到。

楼主:
工装盒上贴上镜反射片,将反射片分成几格,不知怎样,光敏管我不知道感应多远,反射光电可以很远的,几百mm没问题.

楼主:
不知有没有其它更方便的方法,我的出入口检测有三十八个,每口五个光电,光光电就得190个了,

网友A:
怎么是‘五个光电’,三个就可以代表 8 种状态了。

楼主:
哦,应该是4个,3个只代表0,1,2..7,但0没有光电信号我怕误判断,以有光电产生为读取条件,不然就要加一个定位检测信号,所以还是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