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6-09-13):
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做动画吗?软件里的动画,动态矩形之类的怎么用?

网友A:
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做动画,具体细节参照DOPA使用手册!

楼主:
是不是要用巨集功能?我看手册了,实在是找不到突破口。楼上的能留个qq吗?我的qq 81299288

网友B:
当然可以,做动画需要注意状态和位置的变化。
动态矩形设置步骤:
1、选择元件:静态矩形。
2、设置属性:读写地址、位置可变、大小可变、颜色可变。
3、若读写地址设为D20,则D20为X轴坐标,D21为Y轴坐标,D22为矩形长,D23为矩形宽,D24为矩形的颜色。

网友B:
做动画时,如果初始化时没有设定坐标值,则会从坐标(0,0)开始。
动画设置步骤:
1、选择动画功能,设定读写地址,如D30。
2、则D30为状态变化,等D31为X轴坐标,D32为Y轴坐标。
3、每个状态对应不同的图形,改变状态,辅以坐标变化,可以作出想要的动作。

网友C:
比较麻烦,而且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指教!!
我一看就晕了。我愿来以为改改属性,动画就会按照自己要求动。
不用plc控制,怎样让画面动起来。
原来我们刚买这个触摸屏的时候,一送电触摸屏就出现一个动态画面,有两个水箱,之间管道连接。箱内液位不断变化,管道内水在流动。也是用上面的方法吗?

楼主:
存储地址可不可以用$n。怎么初始化坐标?说明书里怎么没有?
我看过说明书里关于这部分的解释。如显示状态图功能,读写地址选择D100。7个状态变化。D100=1时,一个状态;D100=2时,一个状态……。这样的话要通过plc控制D100的值,来改变状态。如果,可以用$n,怎么给$n附值?

网友C:
呵呵,不是很容易的了

网友B:
很简单,你可以使用人机内部寄存器来控制状态图的变化,寄存器内部数值的变化可以通过人机宏指令或者PLC。当然,如果你只是要求状态变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可以将状态图元件属性里的图形自动变换设为YES,就可以顺序切换不同的图形。

楼主:
谢谢竹根前辈!
嘿嘿……我这样称呼你,你不会介意吧!
不怕你笑话宏指令,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呢,我先自己研究研究,遇到不明白的,还是要向你请教!

楼主:
我知道怎么弄了,真是太谢谢竹根前辈了!
有机会到青岛,我请你吃蛤蜊!

网友B:
沒什麽的,大家相互學習吧!

网友D(2007-02-11):
又学了一点东东

网友E(2007-03-19):
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没用过呢,又懂了一点,谢谢!

网友F:
谢谢竹前辈  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我学了有一端时间了 但是就没有头绪

网友G(2008-07-06):
请问如何清除台达触摸屏的密码,因为以前厂里的工程师走了,在时把触摸屏都设置了密码,现在要进入修改,但没有密码进入不了,请赐教,我的QQ:991915672

网友H:
可以找已经现成的程序拿来看一下;

网友I(2009-04-25):
我也是在找台达触摸屏DOP-A57的触密软件,请指点。我的QQ:461952426

网友J(2009-08-18):
请问哪位大侠,我刚买了个台达的屏,想做个动画,我插了30多张图片,寄存器地址不知道怎么写,是多少。

网友K(2013-01-27):
对:一点意见关于
沒什麽的,大家相互學習吧!
内容的回复:
台达触摸屏的编辑软件里可以把按键设置成按下按键该位置为OFF,松开变ON吗

网友L:
通过简单的宏程序可以实现。在ON宏和OFF宏中写一条指令,分别作为复位和置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