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组态软件求助

楼主(2006-09-13):
各位浏览此帖子的高手们,我想请教个问题。
1)画面命令语言,应用程序语言等,是否是从上到下逐行扫描?
2)我使用事件命令语言时,选择的是发生时,画面有一条命令为abc=abc+1,为什么当条件发生时,abc=3?难道执行了3次?(abc为定义的长整数)我一直认为他相当于上升沿之类的命令,只会执行一次。
3)如果我在画面命令语言的 开启时 命令中定义一个变量(比如long a),为什么我在同一画面的 运行中 命令中不能用,提示我未定义。如果我再在 运行中 命令中定义一个相同的变量(long a),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什么发生时?abc有没初始值?
画面变量不是全局的,不能在其它对象使用.

网友B:
回答:
1.画面命令语言,是在画面出现时,才执行的命令
应用程序语言是实时执行的,工程在运行就执行的.
其它两个问题,我们可以QQ聊!
QQ:454527178

楼主:
谢谢2位朋友的解答!
我对画面命令语言的执行过程还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启动时 命令语言,是否是画面开启后所有的命令语言执行一次?如果是这样,我上面所发的long abc,abc=abc+1,执行一次的结果应该是1,可最后我得到的是3(并没有给其初始值)!
希望哪位朋友不厌其烦帮我详细解释一下个形态命令语言的工作工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