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如何通过OPC通信,紧急!

楼主(2006-09-13):
请教一下高手,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ABB的AC800M,组态必须要用CITECT,并通过OPC通信。我对CITECT一点也不会,之前用IFIX能连上。但CITECT就是不会用。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具体方法。我的系统是win2000,AC800M自带的有OPC server,citect版本是6.1。最好能有使用手册,因为不会将变量导入。十分着急,谢谢了

网友A:
在citect的i/o设备窗口里选用opc协议,然后在标签变量窗口的地址栏里,添opc server 提供的标签变量名后加pv后缀即可。

网友B(2006-11-02):
还是用国产的吧

网友C(2007-09-13):
求教诸位大虾:
    Citect怎样与beckhoff PLC实现通讯啊?要不要通过OPC通讯啊?

网友D(2009-11-17):
哥们教你,QQ:316422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