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VFD004M21A报警LU

楼主(2006-09-13):
请教:台达变频器VFD004M21A 0.4KW,报警信号为LU,是何故障,如何解决?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楼主:
中达电通网站果然不错,感谢asddsa.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你能测一下主板U12 M3303D对5V地的电压吗?我的是1.6V,把它提高到5V,就报警OU过压!报警点肯定找对了,就是搞不定!交流一下!

网友B:
把控制板取掉,量电源部分DR43两端电压-15V左右,如不正常检查DD14 DR34 DC21 DR43还有变压器,可能性比较大.如正常是控制板问题,再详谈!!

网友A:
谢谢阿变,我的元件编号与你的不同!检测电压我的是-7V,我把它直接跳到-15V就OK了!外围没问题,估计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看来你是台达的高手,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C:
     220的母线电压检测正常值是:-17.8(+-0.5)   梁山泊无用兄:说的"直接跳到-15V就OK了"这样只是强行把线电压检测拉到正常值,不跳异常保护,失去保护意义了,这样不算真正排除了故障吧?!呵呵!
     阿变兄:说的好,按电路分析来说的确没错, 就是这几个器件的问题
     实际中,+-15的电路也会影响到 母线检测电压(VBUS)大多数是由+-15V的滤波电容容值衰减造成的,特别是年龄稍大的机器更是明显,A,M都有,是因为台达选的材质的问题,不过现在好象改了,我遇到N多了,我的一点经验,不一定有用,仅供参考!台达变频QQ论坛:23794868欢迎你

网友A:
小功率的嘛,又没这个变压器!它的检测回路没电解,我也并电容试过!空载的时候也只能出-12V!就是关机的瞬间继电器乱跳两下!勉强用一下就可以啦!外壳都没有的机器,就那样裸体的在用!

网友D(2008-06-30):
有可能是682边上的电容坏了,那一路有问题会报cf3

网友A:
这么老的帖也顶出来了!!!!!!

网友A:
我还有处理了这样的一台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0-10-14):
又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还是dc21坏了,有时跳cf3有时跳lu有时正常。

再顶一下说不定以后还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