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喂料机的变频调速器控制

楼主(2006-09-13):
1 问题提出
  巢湖水泥厂3号石灰石破碎机选用2PF-1212型反击式破碎机一级破碎,其喂料系统采用1500×12000板式喂料机,拖动电机选用Y225M-4型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因喂料机不能调节系统的线速度,当喂料过剩时,只能靠停电机的方式停止喂料,给喂料量的控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阴雨天气,物料粘性大,电机重载起停频繁,对电机及传动系统冲击较大。另外,间隔喂料不易控制喂料的均匀性,对破碎出料粒度影响较大,难以满足生产要求。
2 系统改造与调试
  考虑破碎系统要求,变频器不但能控制电机变速运行,还要能够提供足够的转矩输出。为此,在众多的变频器品牌中,我们选用ABB公司生产的ACS600系列变频器,其主要特性如下:
  1)直接转矩(DTC)控制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矢量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零转速下不需要速度反馈,就能达到满转矩的转矩输出特性,动态响应快,并且平稳可控,启动转矩高达额定转矩的200%,能承受150%的过载l分钟。
  2)对电机提供全方位保护,包括过压、过流、缺相以及电机堵转及温升保护,同时可实现电机软起动,使设备运行平稳,从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并可减少振动、冲击及噪音,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等。
  通过测试发现,板式喂料机拖动电机正常运行时,三相平均电流仅30A(额定电流84.6A),电机选型明显偏大。经过项目论证,选用变频调速器是完全能达到较好效果的。
  变频器安装、接线较为简单,一般情况下,只需将变频器串接于电动机主回路电缆中即可。为了操作方便,可在操作台上增设10kΩ转速调节电位器1个和数显式转速表1块,而原先的起停控制回路无需更改。
  结合破碎系统的工艺现状,为了防止后续破碎的空载运行以及低频运行时,高次谐波引起电机绕组发热等不利因素的发生,将频率下限设定为10Hz(转速300r/min),上限为50Hz(转速1470r/min),通过指针式电位器,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任意调节。
3 改造效果
1)调速范围宽
  喂料控制实现了无级调速,可以根据实际来料以及后续破碎状况及时调节喂料量,达到了连续均匀喂料的预期效果。
2)电机启动无冲击性损害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采用直接起动方式时,起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5~7倍。技改后,启动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1.7倍,并杜绝了频繁起停电机的间隔喂料方式,设备运行状况大为改善,减轻了岗位工人的设备维修工作量。
3)节电效果显著
  通过两个多月的运行,正常时电机运行频率为20~40Hz,电网平均电流8~15A,节电率达40%以上。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厂真正做到了用破碎机的电流调节板喂机速度的?

楼主:
你指的是用电流环调节转速吧?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B:
请教下版主,从原料配料仓到生料配料称也是板喂机喂料,也成在上述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手动?谢谢!!!

网友C:
有啊,z直接用速度控制喂料,不用板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