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和热电阻与PLC使用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9-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是新手,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总是不能区分热电偶和热电阻,我想问问大家在与PLC使用时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用热电偶的时候要加模块?加什么模块呢?用热电阻就不用加模块了呢?它们的输入一样吗?真搞不懂,谁能详细给我说说,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赶快回复我的帖子吧!帮帮我吧!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把前面的帖子看一下,增加点常识。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为毫伏信号,一般都有专门的连接模块,热电偶输出二线制信号,有J、K、T...等8种,适合用于温度范围较大的场合,测量模块注意要带冷端补偿功能.热电阻输出3线制信号,分Pt-100及Pt-1000,适用于温度较低,范围较小而分辨率要求较高的场合,测量模块不须另外补偿.

网友C:
热电阻咋有了毫伏信号?后边说的基本对的。
请看我的两篇小文,共同探讨:
http://epac.cn/blog/user1/Lio000/archives/2006/1.html
      http://epac.cn/blog/user1/Lio000/archives/2006/20065821454.html

网友D:
热电偶、热电阻都是常用测温元件,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不同分度号的元件,怎样区分电偶还是电阻,应根据元件标识的分度号如;K/J/S或者是pt10、pt100、cu50等,没有标识可用万用表测得是电偶还是电阻,电偶基本是零阻值,在常温下测有一定阻值(如108欧姆左右是pt100)是热电阻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在结构上的区别我已经看了,我想问大家,热电偶的输出是4-20MA的电流吗还是电压?热电阻的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呢?它们在输入输出信号上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东方万友,你的回复让我知道了在没有标识的时候怎样区别它们!

网友E:
后加一个变送模块就可以输出电流或电压了,具体输出什么信号你可以选择,根据不同的场合。

楼主:
传感器老鬼你好!
    是两个都需要加吗?在不加的情况下,它们各自都是什么输出输入信号呢?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现在所在单位不是做控制的,但是用到电控柜,领导又让我负责电气部分,所以很头疼,没用过,自从毕业到现在我就在这个单位,在电气控制这方面就没有师傅带我,都是自己学,所以一年多了没有多大进展,没有什么经验,因此我想眺,想重新找工作.但是不好找!

网友A:
没有什么经验,因此不要跳。你把《电工手册》多看看。

楼主:
谢谢周公!
    我不跳但在我们单位又增加不了什么经验,很烦,现在很矛盾!刚毕业就没选好单位.

楼主:
大家好!
   谁有<电工手册>呢?周公你的QQ是多少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E:
热电阻时 电阻信号
热电偶是毫伏信号
如果你后面接PLC的话就必须要转换模块了···要是后面接仪表的话就不需要了···

楼主:
谢谢传感器老鬼!

网友F:
热电阻和PLC配合要用什么模块呢

网友E:
不用客气,大家一起学习,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和我联系,tgzhc@163.com

网友G:
   还是从基础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
西门子S7-300PLC输入模块只要选择对应,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I:
了解一熱電阻和熱電偶,謝謝大家。

网友D:
要使热电偶的输出是MA、还是mv信号要根据所控制对像的需要而定,可加转换器(变换器),plc也是和转换器一个道理是处理信号的。热电阻也是这个原理;是把电阻信号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

网友J:
PLC特殊模块分热电偶,热电阻,模拟量输入,输出等模块.用途不同,和仪表不同,好象没有分度号万能输入

网友K:
如果楼主只是做单体工程的话,建议直接选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将热偶毫伏信号及热电阻信号转换为4-20mA信号,输入PLC,省时省力

网友L:
热电偶为毫伏信号,一般都有专门的连接模块,如不用专门的模块也行,就用温变也行

网友L:
热电偶为毫伏信号,热电阻是电阻信号,一般都有专门的连接模块,如不用专门的模块也行,就用温变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