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有震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6-09-13):
我用步进电机控制一个类似扁担结构的东西时总是有震动,速度快时震动小一点,但是不管怎样起步停止时都有很大震动,不知怎么解决?请高人帮我想想吧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那样的机构都有震动的

楼主:
给传动机构上加一个弹簧,一个阻尼器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如果弹簧和阻尼选得合适是不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呢?哪位高人有经验帮忙想想吧!

网友B:
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频时(每秒1圈左右),一般都会有一个低频共震点。震动较大,如果你的步进是细分驱动器的话,可适当加大细分,会有改善。2,还可以加减速机构来解决此问题,3,选一款较好的驱动器也会有较大的改善。

网友C:
调一调驱动电流

网友D:
步进电机低速时都有震动的,可以提高速度.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