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系统CRT显示主轴转速与实际不符?

楼主(2006-09-13):
我公司有一台机床采用FANUC-0系统,主轴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在CRT上显示的转速只有实际转速的一半,怎么会这样?

网友A:
是不是参数不对,比如,电机极数不对

网友B:
是不是改过回馈编码器?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对,检查一下反馈脉冲数,或者,齿轮比,当量之类的。

网友D:
参数问题

网友E(2006-12-03):
参数问题吧,我遇到过一次,系统是21I的。或者倍率开关有问题。

网友F:
先看看是不是齿轮比那方面的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G:
编码器线数不对,参数设置.
沈一的1024,咨询机床厂家

网友H:
实际转速是多少?

网友I:
1.估计最可能的是参数设置有误,对FANUC-0的系统,要看看系统中关于主轴的参数部分,尤其注意电子齿轮(柔性齿轮)传动比分子、分母相关参数6x84、6x85号的设置。
2.主轴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有过改动?机械传动比正确吗?

网友J(2007-01-05):
对,一个是看齿轮比,还有就是参数了。

网友K(2007-03-13):
参数6520最高速显示设置是否翻倍了,别的参数设置错误后即会报警的,6520设置错误不会报警,产生转速显示错误。

哭!

网友(2007-06-16):
小李子,呵呵
是编码器不好

网友I(2007-11-04):
还有一种可能---依参数设置如果是在CRT上显示主轴的转速(不是电机的转速)而电机恰好是通过传动比1:2的机构驱动主轴,那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I:
FANUC 0T系统的P3.7和P3.6或者0M系统的P28.7和P28.6参数位(分别以PSG2、PSG1命名),是代表主轴和主轴位置编码器的传动齿轮比,具体设置如下:
      传动比      PSG2       PSG1
        1          0          0
        2          0          1
        4          1          0
        8          1          1
对比实际设定与机械结构是否相符,不符合就改变传动比参数的设置看看。

网友L:
为什么KND的系统主轴设定转速和编码器回馈的转速不一样啊,
设定速度    实际回馈速度
 500      550
 750      730
 1000     1005
 1500     1450
 1750     1730
 2000     1995
电机极数设定正确

网友M:
如果普遍偏低,倒显得正常,有高有低的,就难说了,问问原厂?

网友L:
就是,搞了好久

网友N:
齿轮比的问题,另外还和数控系统的OP选项有关系

网友O(2008-05-11):
如果是模拟量速度控制的话,检查一下输出的0~10V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N:
2084,2085,3741等,还有OPTION的参数检查

网友P: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机床应该开始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楼主下次发贴,要说清楚,发生故障时的状况

故障前是什么状况,机床运行的一些状态,如,新机,调试等!

说参数设置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但总不至于连什么机械传动部件传动比不对,就算是新机,机床厂家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错误吧

网友I(2008-06-21):
to: 乡村无名菜 ----看主轴编码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Q(2008-09-04):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KND的系统主轴设定转速和编码器回馈的转速不一样啊,
设定速度    实际回馈速度
 500      550
 750      730
 1000     1005
 1500     1450
 1750     1730
 2000     1995
电机极数设定正确

属正常范围,允许±10%波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机床应该开始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楼主下次发贴,要说清楚,发生故障时的状况

故障前是什么状况,机床运行的一些状态,如,新机,调试等!

说参数设置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但总不至于连什么机械传动部件传动比不对,就算是新机,机床厂家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错误吧

同意

网友J:
哈哈。。所谓传动比是指参数内设置的柔性齿轮比。。是和机械对应的。。。参数问题。。

网友R(2017-09-18):
有谁知道发那克O系列系统的主轴显示转数的参数吗?

网友R:
我这有一台O-MD系统加工中心的主轴转速不显示了,主轴电机刚刚修好,没有坏之前是显示的,求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