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谁用过三极管代MAX232?

楼主(2006-09-13):
我要做单片机和电脑串口通信,上次的VC程序已写好,单片机没法向电脑发数据.电平不对.
想用三极管代232谢谢了!QQ573618118

网友A:
max232不好吗?
如果非要用三极管,照max232内部图做.

楼主:
我一时没法找得到232.

网友B:
MAX202更方便

网友C:
兄弟你是我见过第二厉害的了
第一厉害的是那位老兄用IN4007二极管来做74芯片
你为什么不用线直接跳过串口和主板连起来呢

楼主:
这个控制不要大量数据,不连主板是以后可以通用.要只我一个人可以用就没意思了.谢谢指点哈.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加几个限流电阻应该可以的.

网友E:
三极管代替MAX232集成电路的制作 参考:http://www.mcufriend.com/tidai232.htm 给出MAX232的内部电路  下面是用三极管代MAX232的6688数据线电路图,C7电容产生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