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好的设备到印度来就老出问题?

楼主(2006-09-13):
     SIPOS执行器质量很好的,但这次在印度工地使用多次出现下面的情况:在运行中突然出现故障(LOCAL  FAULT, REMOTE FAULT),重新进入LOCALPUR模式调试,但末端位置 调整菜单(ENDPOS ADJUST)进不去。但在更换新的电源线路板(最里面的)后,故障消失就可以重新使用了!
     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诚谢!

网友A(2006-10-14):
水土不服!

网友B:
印度那鬼地方,奇热、高湿,人短寿,设备也短寿。俺们的设备也是,在祖国神州大地大江南北工作好好的,可是一到印度,时不时显示器出现鬼影,时不时哪块电路板又冒烟了.....真是没辙!

网友C(2006-12-13):
不会啊!我公司卖到印度的仪表没出国问题,软件也是用我公司的,印度人还来我公司考察过2次。欢迎来厦门宇电参观,我们已起用新厂房。网站WWW.YUDIAN.COM

网友D(2007-07-03):
印度的电压不是很稳,可能是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

网友E:
   宇电产品不好!我去年用了三块PID调节器,结果三块表都有问题.从今往后再也不用了!

网友F:
印度人太坏,所以设备到那里都害怕

网友G:
散热与防潮处理,尤其是电源部分。南亚、东南亚、西亚都如此

网友H:
是你们单位狠宰了佛祖一刀,佛祖面子上挂不住,就给你使点小法术了。哈哈哈哈哈
赶快给佛祖磕头谢罪,重新修练吧!!!

网友I:
应该是温度太高和湿度太大的原因,即使换板后也应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