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风扇问题

楼主(2006-09-13):
大家好:小弟是个新手想请教各位大哥大姐关于变频器风扇所遇到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真传 :哈哈.

 变频器有的用的是三线风扇,有的是两线风扇.

三线风扇的第三根(黄线)是在变频器里面起什么做用的.假如我的变频器三线风扇坏了.

我随意买一个不同牌子的风扇,只是牌子不同.对比其他的参数都一样:电压,电流,尺寸,等.

是否可以代用.会出现报警吗?

卖风扇的地方人说,第三根线是用来测风速的,不用他也可以用的,建议我买两根线的就可以用了.是这样吗.他们的价格也不一样.在同等参数的情况下,可以代用吗.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把三线风扇更改为两线风扇的话,电路板上的电路需要该什么器件呢.

如果可以改为两线风扇的话,那将大大减少了成本.因为买一个原装的厂家卖的价格太贵了.

远远超出了他和其他风扇的价格.

请各位给小弟一个方案.谢谢!

网友A:
风扇的第三根线,有不同类型的有测转速,电流,及工作信号提示等,种类比较多
象富士变频器的24V风扇比较特殊,它用松下的风扇
有电流检测的
我做过实验用很多不同的风扇根本不行,一上电就报过热
甚至用松下同一品牌的但小点的风扇一上电不报警,但电机一转就报警

网友B:
三根线的风扇,尽量用三根线的代替,不知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的,有的变频器好替换,有的不让替换,多试试。尽量别用两线的代替,那样如果风扇坏了,没有报警会损坏变频器。

楼主:
我所问的变频器是三菱A500系列  7.5KW的变频器  风扇是24V   0.20A

2   和台达VDF--B系列75KW 三线风扇.  非的找原装的吗.假如一时找不到,怎么处理啊.

网友C:
只要将黄线和黑线短接后接到两线的黑线上,红线接红线是可以使用不报警的!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所有三线制风扇都能用这种方法改吗

楼主:
<只要将黄线和黑线短接后接到两线的黑线上,红线接红线是可以使用不报警的!>

这样也可以?没有这样试过。

不知道是否对变频器有影响啊。把模块炸就完蛋了。

这个方法,对大部分的变频器都使用吗。你的意思就说。

黄线和黑线两线可以并一条线用,也可以用。就是不再出现

过热报警的代码了是吗。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意义。

在正常的好的变频器上,直接短路这两个根线。不会出现报警。

变频器也是一样可以工作是吗。那风扇里面好想有电路和器件的。哦

网友F:
最好用三线的,的确有些三线不可以互换,要是没有可用两线代,在红线和信号线之间接一4.7K电位器调一下,直到不报警,然后找一小电阻串接即可,检测报警功能也同时丧失了。

网友C:
可以用的,我一直这样用,没有出现过问题,当然有三线的还是用三线的!

网友G(2009-03-02):
联系人:徐小姐
深圳市华麦特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销售部
Tel:0755-82824558
Fax:0755-82821286

变频器原配散热风扇设计寿命25000小时到40000小时,即连续运行3-5年必需更换,否则变频器容量会下降或常常跳闸保护,是因为风扇轴承老化散热能力下降造成的,常常会带来变频器的损坏,有些用户因市场买不到原配高风量风扇而用便宜国产小电流风扇替代更换,风量小且用不了多久便会损坏,直接影响变频器使用寿命。更换时注意风扇的标称电压电流及风量。

富士变频器风扇:4715KL-05W-B39、MMF-09B24TS(90*90*25)24VDC 4715MS-22T-B50 (119*119*38)220AC D06A-12TS1(60*60*25)4710NL-05W-B49 12VDC FBA09A24H(90*90*25)12VDC 2410ML-04W-B60(60*60*25)12VDC 2750MTP-15 6250MG1 (160*160*55)220VAC anysine风扇:MTD12602504A02 MTD24602501A03 MTD24802502A03 MTD12902502A02 MTD24902503A03 MTD241203804A3 MTD2201203804A2 MTD2201505002A2 日本育良(IKURA)风扇2750MTP-15 6250MG1
富士变频器风扇:4715KL-05W-B39 、 MMF-09B24TS (90*90*25) 24VDC 4715MS-22T-B50 (119*119*38) 220AC D06A-12TS1 (60*60*25) 4710NL-05W-B49 12VDC FBA09A24H(90*90*25) 12VDC 2410ML-04W-B60 (60*60*25)12VDC 2750MTP-15 6250MG1 (160*160*55) 220VAC

三菱变频器风扇: MMF-06D24DS MMF-06D24ES MMF-08C24ES MMF-09D24TS
、5915PC-22T-B30-BOO、MMF-06D24DS-R17、MMF-06D24DM、 ASF865A2401、ASF603B2402、MMF-09C24TS-RM3、MMF-12D24DS-RM1 ( 120*120*38 ) 24VDC、4710NL-05W-B49
安川变频器风扇:5915PC-22T-B30、5915PC-23T-B30、ASF603B2402、D43M24-01A ASF865A2401
109P1224H112、109P0924H4D01、109L1424A507、109L1424A504
109P0424H7D20、ASF643B2402、109L1448H5G83、 AFB09A12H、AFC0912B
US7556x-TP、7556XV、W2S130-AA03-01
NMB风扇
联系人:徐小姐 Tel:0755-82824558

网友H:
www.bpqpj.net     公司主营各品牌散热风扇     如有需要请致电我公司     010-51655044-1       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