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进口交流电机突然发热严重!

楼主(2006-09-13):
公司一台德国进口设备的液压站,带油泵的电机最近发热严重,电机是5.5KW的,额定电流为11.5A,今天测了下个绕组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而且空载了一段时间,电流8A左右,发热也正常,但是工作的时候电流有波动,随着机械的动作在11A到13A之间变动,这样工作10分钟左右电机表面温度就很热了,手放上不能坚持2秒,感觉好象过载一样,请高手指点原因,谢谢!

网友A:
机械部分是国内自己做的吗?可能负载大,电动机过载了。

网友B:
你空载那么正常,电机过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空载了一段时间,电流8A左右
随着机械的动作在11A到13A之间变动

1.空载电流似乎过高
  请检查电机电压是否偏高(50HZ时测)
2.请检查机械部分
  轴承是否缺油
  油路是否堵
  是否卡住

网友D:
油泵有问题了。

网友E:
1、察看电压。
2、察看油泵与电机的联结是否平衡,或是松动。
3、察看油质
4、检查油泵(其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首先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三相很平均,380V,电机问题应该不大,我也怀疑是泵的问题,这个油泵是BOSH的,我们不敢拆,以前曾经拆过一个日本的,再装起来就不能用了!

网友F:
空载电流太大,
有可能是负载过大.换台大一点的功率试下看.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有的电机是间歇工作制的。

网友H:
油泵负载压力过大,检查你的设备

网友F:
你可以看下是什么接线方式呀,三角形的还是星形?
我想是星形的话,空载电流有8A,那就是电机本身有点问题.

网友I(2007-03-27):
油泵问题.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J:
空载了一段时间,电流8A左右
随着机械的动作在11A到13A之间变动:
 1)有啥异常响声么?若有,可以听下是电机轴端还是油泵端,轴承变异和油泵齿轮间隙摩察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油泵的油口是否看得到油线? 这个是齿轮油泵还是其他的比如离心油泵等等?

网友K(2007-05-21):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吧!那你的空开是多大的,有没有动作呀?

网友K:
那天遇见一个电机,是电动蝶阀上的,电机属于频繁启动的那种,那天运行是热继电器老是跳,测量阻值为28,也平衡,无对地现象,再测一下新的为100,其现场也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机发热,并且热继电器总是跳呢?以前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L:
检查有泵与液压控制部分。

网友M:
检查下端盖锣丝松了嘛...

网友N:
液压站油泵问题.

网友O:
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P:
建议检查联轴器

网友Q:
我们公司的西门子电机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建议你把电机转子抽出,看一下转子的笼条是否破损,定子线圈是否有问题,我们公司的电机就是定子前面有绕组烧在一起,用直流电阻测试仪测试在允许范围内,其他方法都用了就是查不出,最后打开电机查看定子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R:
建议检查液压站,液压管路,还有液压站的负载

网友S:
转子断条了?

网友T:
   “空载了一段时间,电流8A左右,发热也正常,”

1、电机有问题了,空载电流太大!
2、是否修理过???

网友U:
应该电机有问题了,空载电流太大我用过几次进口电机他的空载电流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