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06-09-13):
电磁阀A、B、P、T、S代表什么意思啊??如:五口二位\五口三位。这是很基础的问题啊,不过我第一次用,不太懂,以所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别见笑啊。谢谢了。

网友A:
找一本液压元件或气动元件方面的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能不能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呀。。。

网友C:
A,B两个口是到油缸的两端的.P是进流腔,T是回油腔.
液压油从P端进,通进A腔进入油缸一端,油缸的另一端油从B经过T回到油泵.油缸便向一个方向走;液压油从P端进,通进B腔进入油缸另一端,油缸的一端油从A经过T回到油泵.油缸便向反方向走;
五口三位中,口的意思便是A,B,P,T,S等.三位的意思是阀芯通过电磁阀的通断电控制,它可以定位在三个不同的位置.一般来说是P>A;P>B;P>T;在P>T的时候,油缸不运动.液压油直接从进流腔回到油泵.

网友D:
还是找本书来看看,比较系统地学一下很简单。

网友E:
你好!你可以上http://www.ascojoucomatic.com网上看一看,这是美国ASCO欧洲阀的产品网站。相关的技术资料,网上是能查到的。

网友F:
enzyh说得对,气动也一样

网友G:
看来我也要好好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