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近开关,或霍尔传感器用做正反记数,plc如何识别

楼主(2006-09-13):
请教:接近开关,或霍尔传感器用做正反记数,plc如何识别

网友A:
用两个接近开关一前一后靠近放置,程序设计当某一个先有信号时,将另一个在一定时间内(注意只是一段时间,长短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屏蔽。如此可以判断是哪个接近开关先动作,则可设定是正向读数或反向计数。

网友B:
PLC带编码器信号输入的才可,要看速率

网友C:
根据机械运转方向(电气驱动的方式)决定正反记数。

网友D:
用两个接近开关可以,但安装位子要符合要求

网友E:
这个我搞过,
设A B两个接近开关,分别在左右靠得很近.
如B上升沿时,A已接通那方向是左到右,
如A上升沿时,B已接通那方向是右到左.

网友F:
两个接近开关A、B装在与运动方向平行的直线上,有一定距离,A先接通是正向,B先接通时反向

网友E:
sunlight哈达,你这个说说简单,编程很麻烦的,
如用延时的方法,也要产生问题,
如物体移动速度非常快和非常慢怎么办.

网友F:
如果你用西门子的S200的高速计数器,那就好办了

网友C:
 既然用了PLC,有需要正反转记数,那为何不用PLC去控制正反转呢? 正转或反转如果由PLC控制,PLC本身已知道机械处于正转或反转状态,用得着再加器件去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