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转速显示取样.

楼主(2006-09-13):
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一台螺杆泵是由变频器控制,现在要把该泵的转速用数字显示出来,是否可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取样,中间要不要加变送器,如果要加,加什么样的变送器. 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流量?压力?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没有转速信号。

网友B:
一般情况操作面板可设成旋转速度显示.也可加一块有与变频器输出信号对应的输入信号的显示表就行了.

网友C: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来显示转速,相差不会很大,大概是准的,但不是绝对准确。
如果用来供操作人员观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把它就作为速度信号来实现其它方面的控制,是不妥的!
所以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直接采用DC0-10V输入的数显表就可以了,什么也不用加,不过需要调节数显表的参数而已。

网友C:
300块钱搞定!

网友D:
同意老菜鸟的办法, 用一个PID仪表也行,接变频器的4—20MA输出端,智能仪表这里接4—20MA输入端,按变频器的设置的输出的上下限频率,来设置PID仪表的显示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变频器内部有模拟输出增益调整功能的话,买一个电压显示表头,一百几就行了。如果表头用DC5V供电的话,几十块的都有。不过显示值与实际值会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