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殊的仪表故障

楼主(2006-09-14):
大延仪表,热电偶,485与S7-200自由口通讯.通电显示正常,运行一天左右显示DY11.断电在送电又正常.如此反复,一个盘面有20块表,只有两个有问题,仪表与电偶都换数次,问题依旧.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两块表只显示,不参与控制,还是希望能找到原因,希望遇到过的朋友说以下,感谢

网友A:
线路绝缘是否正常

楼主:
问题解决,厂家派人来,是仪表抗干扰能力问题.仪表软件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