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YBOLD-SV25真空泵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6-09-14):
LEYBOLD SV25机械泵的使用与维护
1、机械泵主要组成。
1)泵外壳(包括端盖):
2)定子(线圈):
3)转子(铝制):
4)主轴(和泵体主轴连体)
5)旋片:
6)泵体:
7)其他附件:
2、使用和维护
SV25机械泵一般使用在低真空要求的条件下。如在光盘行业多用于母盘真空的吸附。按照其技术指标来讲,极限真空压力<1.5mbar,基本满足母盘真空吸附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只要及时更换真空泵油,此机械泵在2-3年之内不用维护。当然,真空泵油也不能缺少。在泵壳端部有油位窗口。操作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泵内油位的高低,以便可以在油位低于下限时及时补充泵油。对于泵油的更换,没有确定的时间限制,主要看其工作时间和油的颜色。
一般情况下,如果油的颜色变黄(新的真空泵油是无色透明的液体),就要注意及时观察其变化情况了。到底到什么时间(颜色)换油呢?厂家只给了一个纸张印刷的色标。即当油的颜色到达色标所指示的颜色时,一定要及时更换真空泵油。
对于油的牌号,厂家只是建议最好使用厂家的N62真空泵专用油(上面提到的无色透明液体),以达到最佳使用效果和寿命。对于真空泵油来讲,它不但要有很好的润滑性能,同时还要具备耐高温的性能。因为,机械泵正常的工作温度范围是60-70度左右,这样,对油的要求就高一些了。
密封元件的老化往往是最先体现在主轴与泵体油腔的密封上面。也就是说,对于SV25型机械泵来讲,最先体现的问题是漏油。一般连续工作2-3年的时间以后,此处的密封件会因为老化和磨损而导致漏油。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加倍注意。因为,一旦漏油,就会造成油位下降,进而造成设备缺油运转。而一般真空泵是工作在不太起眼的角落,平常很少有人注意它的状态和情况,那么当缺油情况变得很严重时,机器就会因为缺油而导致故障(严重噪音、过热跳机、旋片卡死等)。多数会造成旋片过热卡死,真空度严重下降。这时,就必须要更换旋片了。
其实,在发现漏油的问题以后,及时更换油封(前面提到的主轴与泵体油腔的密封件),可以解决旋片卡死问题,至少可以使旋片的寿命延长。
更换油封的过程并不复杂。厂家一般会提供一套维修包。此维修包包含一系列密封元件,当然,主要都是一些O-RING。厂家是建议,在更换油封时,全部换掉所有的密封件,以达到最佳维护效果。其实,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这样来操作,即将必要的油封换掉,其他不很好操作的就可以不理。我的经验是:泵壳侧盖的密封,如果拆卸时未破损,就可以不换;进气口的法兰型密封要换;定子固定法兰外圈的大O-RING要换;主轴油封必须换(这个很重要-而且是最复杂的过程了);油过滤滤芯要换(2-3年)。
1)主轴油封更换过程:
热机状态15-20分钟(如果已经是热机状态,此过程免);关闭电源开关;放掉泵内真空泵油;拆开后侧黑色塑料机盖;拆掉压紧定子线圈的4个螺丝;拿掉定子线圈;这时,主轴+泵体就可以从后侧出来了(把有油位的侧盖作为前侧)。
注意保护一下泵体前端面。
用呆扳子+梅花扳子松掉主轴端头螺母。这个过程可能比较吃力,因为一般需要大力才可以松掉大螺母。
旋出转子;
送开主轴转子支撑法兰的3个内六角螺丝;同时松开泵体内端盖的3个螺丝;
分离转子支撑法兰和泵主轴、泵内壳、泵内端盖、旋片;
找到油封位置。一般会在转子支撑法兰内孔上。
用一字螺丝刀将其撬出;(注意不要损伤转子支撑法兰内侧表面)
将新的油封按照原来方向装回;
其他零件按照拆卸的顺序反向装回;
注意:主轴、旋片、转子支撑法兰、内泵壳在安装是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反复调试,直到主轴带动旋片非常滑快地运转才可以装回泵体内;还有,旋片的方向不可以装反,否则无法形成真空。(调试时要给内泵体内加油)。
还有,就是当全部安装完成以后,在正式运行之前,要用手转动一下主轴,看其是否滑动自如,如果是,可以加油通电试运行;否则,需要调试才可以。这个也是此过程的难点,一定要注意。
记住通电运行之前要加油!另外,在接上电源以后,要先手动通电运行几分钟,然后关电,再通电运行一会,观察其工作状态,正常后方可持续通电运转。
   2)旋片更换过程:
可以参照油封更换过程,不同之处在于,不用更换油封,只需更换旋片。
   3)排气阀片的清洁:
    一般情况下,机器工作了2-3年以后,其工作状态会发生一些微弱的变化。比如说:停机以后再开机时,机器出现过流情况;机器声音过大;机器出现过热等,都说明机器的排气阀片需要清洁了。当然,其他故障也可能引起类似的问题,请大家仔细判断一下。
    SV25的排气阀片在内泵体的外壳表面,与内泵体直接接触,是个带弹性的钢片。当泵体及阀片周围出现大量积碳以后,其开启和闭合就会出现异常,导致以上描述的情况发生。
    清洁阀片的工作一般可以安排在更换油封或旋片时进行,否则就显得有些浪费时间,除非机器的工作状态已经不能满足使用需求。
清洁工作其实很简单,准备5-10升清理积碳的溶剂,将排气阀片卸下浸泡,除
去其表面的积碳即可;另外,和其接触的内泵体的表面也需要除积碳处理,否则,达不到清理积碳的目的。
4)换油滤芯比较简单,拆下,换新的上去,OK!
5)其他密封元件的更换:比较简单,只要有厂家提供的维修工具包,里面所有需要更换的元件都有,更换就是了!

本文作者:党秀忠,如有转载,请联系dangxiuzh@163.com

小俊!

网友A(2008-07-06):
好东东,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B:
好东东学习了,希望多发些这样

网友C(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