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与实测温度温差8~10度

楼主(2006-09-14):
  刚收购的公司,罐体上,中,下 3个铠式热电阻传感器,重庆川仪九厂的ZSZ/BH-3型回路数显仪。一个数显仪上显示3个温度,上,中,下,但温度与罐里相对位置实际温度相差8~10度。

   资料全无!特请高手指点。如何设置调节数显仪,或采取何种措施使温度误差在3度左右。
   谢谢!!!!!!!!

网友A:
‘相对位置实际温度相差8~10度’怎么知道的?

楼主:
我在控制柜看仪表,另外一个人拿着温度计现场测

楼主:
质检部的说温度显示不准,我们就用电动梯爬上去测的

网友A:
如果有条件,拿下来标一下。或者保修。

网友B:
先测一下实际的电阻值,看看是数显表的原因还是现场热电阻的事,还是线的原因,分步判断.......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先测一下实际的电阻值,看看是数显表的原因还是现场热电阻的事,还是线的原因,

楼主:
换了新的热电阻了,另一个早来的电气工程师说调不好,要找外面有精密仪器的人来一步一步的校准,默然。。。

网友D:
“换了新的热电阻了,另一个早来的电气工程师说调不好,要找外面有精密仪器的人来一步一步的校准,默然。。。”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

要说是热电阻的原因,也不可能三支热电阻都是一样的故障吧,都是差8~10度。

网友E:
查到具体原因了么??

说说怎么解决的??

刘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F:
   最好是拆下来标定一下,或者是和环境温度作下比较1

网友G:
可以设定补偿吗?

网友H:
把仪表拆下来校正一下,还有你用温度计测量时,温度计的感温头和电阻的位置是在一个地方吗,因为罐体中的温度可能不均匀,相差10多度,采用排除法找出故障

网友B:
TO flying00:
楼主是江元的自控工程师吗?请问待遇怎样,了解一下

网友B:
 TO flying00
QQ加我聊聊天125216223

网友I:
仪表应有修正值,我单位就利用它来调整

网友J:
    罐体内的温度现场校验:1.拿台电阻箱在现场对照分度号表输入电阻值,查验仪表、导线连校是否正确;2.拿万用表测量热电阻的阻值对照分度表查验热电阻;3.收购来的设备要检查仪表的接线端子是否有氧化方能检查原因何在。

   温度不准确不一定是仪表的问题,拿温度计到现场去测量着种方法就有问题,温度计的感温头和电阻的位置是在一个地方吗,罐体中的温度是否均匀。仪表还可采用平移修正方法,或更换仪表设备。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K:
那个电阻箱接到仪表上看看仪表好不好,然后在决定干啥?如果仪表坏了就换仪表,仪表没有坏就是热电阻坏了,人家以前用的,不太可能是电缆出事情,最后一步是查电缆。

网友L:
我觉得主要是楼主的表达的不清楚,这种事不难的,无非就是热电阻和数显表的事,最后再查一下电缆就行了!拿个二等的标准水银温度计测一下实际的温度,就是用普通的2米的长的玻璃温度计也能测个差不多,也差不到8度!

网友M:
故障查找应按照顺序,先检查现场,测量热电阻阻值(与控制室内电缆断开测量)检查测点安装位置是否不对,确认有无问题,然后检查电缆,进行绝缘测试,没有问题检查数显表.检查电缆时注意三线阻值平衡

网友N:
   你的问题是出在罐內温度测量的方法上,你用的温度表是

非全浸式,你在测量时却是用的全浸式,在温度较高的地

方测量就会高8-10度甚至更高.只要电阻.线和显示表经

检测完好接线正确(注意2线制与3线制接法)测出的温度

就是正确的.

楼主:
  这两天休息不好意思啊。谢谢各位啦!
问题是这样的:罐体内无实物,空的。也是怕用久了老化或坏了,就换了新的铠热电阻,3线的,控制柜共有十个数字显示,每个显三路。温度计测的时候是把热电阻抽出,把温度计插入孔里测的。
  另请问何为全浸式,何为非全浸式呢?
  谢谢!

楼主:
就是找不到仪表的资料,不知道怎么设定与修正啊。哪位有资料的发个给我好吗?谢谢啦先!cxdsea@163.com

网友K:
到网上搜一下,实在不行就直接打电话吧。人家以前用的好好的,肯定问题不大,实在不行,找以前的系统维护问一下。

网友N:
用电阻箱在电阻处接上校一校就知道了.电阻应该没问题

网友O:
会不会是热电阻到控制柜的引线太长了?可用电阻箱校一校

楼主:
怎么校啊,没校过

网友K:
你是热电阻,热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你再网上艘一下,温度和阻值的数据,把电阻箱接上去,这样不就成了热电阻的标准信号源了。

网友P:
热电阻换过了,就用电阻箱校一下数显表显示是不是有误差,再查一下信号线

楼主:
谢谢各位啦,测了是数显不准。可惜厂家停产了,郁闷。
不过很是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让小弟学到很多。
谢谢啦!!!!!!

网友K:
不要谢了,以后别人有问题,多帮助别人,就可以!欢迎大家在这边发言。谢谢

网友Q:
如果差别这么大,很明显是你的是川仪显示表的问题,它接受到热电阻的PT100信号后,显示,但显示值不准,温度计到现场测量的值可以相信,请问老兄你用的是什么温度计?准不?哈哈

上海超拓科技
邵先智13524822583
021-56531500-217
Honeywell Yamatake 国内总代

网友R:
是接的三线制吗

网友S:
在二次仪表端测一下电阻值,如果对应的温度正确,就说明二次表有问题,如果对应的温度不正确,就是热电阻和线路有问题,如果在热电阻端正确,就是线路有问题。否则就是接线和匹配有问题了。15954736218

网友T(2006-11-05):
不知罐内装的是何种液体,最高温度是多少,不妨用一下昌晖的巡检仪.

网友U:
我觉得楼上说的都不错嘛!!
1、检查显示仪表,用标准电阻箱!
2、测量热电阻,直接在显示仪表端,后对照热电阻表!
3、以上结果对照,问题就出来了嘛

网友V: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测电流的方法呢?用测出的电流值与温度进行比较,这个方法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W:
首先检查接线是不是三线制接法,再检查传感器与仪表是不是相配,第三检查仪表的精度(8-10度在不在误差范围),第四是不是热惯性太大了(也就是说加热装置太大了)

网友W:
还有两个测量位置不同,如果容器大的话实际温差加上误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X:
直接在二次表上迁移一下。暂时的办法。

网友Y:
同意 天天学的方法

网友Z:
你还是校一下数显仪吧,问题应该是它的,另外现场你是用什么测的

网友AA:
你校一下数显仪,检查热电阻的外部引线.

网友Z(2006-12-12):
看接头是否氧化,再有就是数显表,你用万用表测一下送回来的电阻和显视的数据是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