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富士PLC编程电缆上的转换模块

楼主(2006-09-14):
我的富士PLC编程电缆转换器坏了,突然连接不上,报警显示模块有问题,不知哪位仁兄帮忙分析一下,这东西太贵,扔了可惜。

网友A:
富士PLC什么系列的PLC?NB还是。。。。。?

楼主: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9-14 13:15:00 发表的内容:
  富士PLC什么系列的PLC?NB还是。。。。。?
--------------------------------------------------------------------------------------------
Micrex-F系列,FLT-ASFK模块。不知“动力勇”是否有经验。

网友A:
Micrex-F系列没有使用过,如果是NB系列的PLC连接线自己制作即可。

网友B(2008-07-22):
大部分不是模块的问题,可能是PLC到模块之间的电缆断线,导致该模块无5V电源就会出现那样的报警提试,有任何关于MICREX-F的问题欢迎交流YANG123ZHIMIN@163.COM

网友C(2009-01-10):
我有MICREX-F   F080HCPU,二手一套便宜外理

网友D(2009-05-12):
MICREX-F  PLC和适配器便宜处理

网友E(2009-11-01):
谁有闲置FLT-ASFK转让,请联系我:13967854324

网友F:
我可以帮你看看这东东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