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

楼主(2006-09-14):
2500条每转的增量编码器A-B输出要和FX2N PLC连接.电机转速1400转每分 FX2N 可以接受编码器的输出频率吗?  如果不能的话中间要加什么设备!   有那为高手知道!

网友A:
58333.3Hz,自己看看资料,如果PLC的高速计数口的输入频率大于此值,就可以,否则 换编码器或者降低转速,或者换模块。

网友B:
频率=分辨率*转速/60  自己算就是  行就行  不行就得换啊  楼上说的对

网友C(2008-09-02):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