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对电瓶电压的影响

楼主(2006-09-14):
紧急求助:车用柴油机若一秒内从800加速到1400转,发电机对电瓶有冲击吗,我的电控系统用电瓶电源,系统内有PLC,接近开关等元件,有相关厂家称他们测过相似加速过程发电机有近300V的电压冲击,但是发电机出来不是有整流吗,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电压冲击呢?本来想用稳压管的,被吓得要去订一个DC/DC开关,极其郁闷,求解!!!!

网友A:
‘发电机出来不是有整流吗,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电压冲击呢?’——整流和稳压不是一回事情。这个问题需要看发电机回路有没有稳压器。

网友B:
车用发电机都配有电压调节器,(12V电瓶)系统电压在14.6到15V以下。电瓶容量相对很大,能吸收加速时的脉冲,就算调节器失效,电瓶也会把电压拉在15V左右,再把发电机烧坏,不至于失控到开路电压300V。只要你的电源与电瓶可靠连接,应该很安全。至于电控系统按常规做好各类保护就可以吧。24V的许多都是柴油机,没有点火电路,干扰源更小。

网友C:
车用发动机的发电机现在一般只有一种就是硅整流器车交流发电机,该发电机内装有6-9个硅整流二极管其中六个大功率的二极管装在机壳上散热用于发出的交流电的整流,另三个硅二极管用于调节器的控制,正常情况下使用,必须配备有发电机调节器,该装置具备在发电机正常工作时,随发电机的转数的高低进行密切的跟踪调整,即使转数一再升高,调节器也能将送往电瓶的电压限制在允许范围内,只要调节器的性能正常不必担心,现在的高级轿车发动机的转数高低变化非常大,而且车内装备了车用PC、各种传感器,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