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6-09-14):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6倍的互感器和20倍的互感器用同一个电表,哪个互感器对应的表走的快

网友A:
6倍的互感器

楼主:
如果用一个月电是不是电表走的都一样

楼主:
请高手给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B(2007-09-18):
6倍的互感器快,你每个月的用电量一样吗?如果一样,那6倍的读数就较多

网友C:
用电量一样.

网友D:
应该一样吧!负载一样!

网友E:
不太一样,倍数大的,电量要少点吧,我听说的,为什么我不知道 ,

网友F:
有区别的!负载率不同!

网友G:
电工 群6046537电工 技术联盟
电工群46938398电工 技术联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