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变频器比不用时的电流还大

楼主(2006-09-14):
22kw电机,50HZ运行,用了变频器时电流28A,不用时只有18A,22kw的英威腾变频器,45HZ运行时电流23A左右,用钳行表量的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A:
测量表不正确

网友B:
测量表不正确?是吗?
变频器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的电流有区别!

网友C:
正常,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的人会犯这个毛病!

网友D:
     不用变频器是18A空载吗?变频器在变频的同时还在改变电压,所以只看输出端的电流是不准确的,要想测耗电量的话还不如测输入端的电流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测变频的输入电流,因为输出电流是高频载波电流,用普通的仪器测量不足为椐.

网友F:
各位老师,哪用什么方法测量比较准确呢?请指点 !

网友G:
注意你的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的?

网友A:
要看输出电流的话变频器上就可以看到,还正确

网友E:
测输入电流的话用钳形表就可以看到.

网友H:
世才老师:
   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原因?我们期盼中...

网友C:
本站有内容,自己查查吧!

网友I:
只能测输入端吧,输出端的频率改变了,并不一定是五十赫了!所以测的数据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