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6-09-14):
我用的模块是6ES7332-5HF00-0AB0,电压输出,0-10V,现在是检测阶段,只检测一个通道,编程检测有正常输出,可以用万用表量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要怎么接线啊?

网友A:
看看组态,看看你的块侧面组态。拔掉,按照信号再插好。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B:
硬件组态有无问题,模板设置正确否,接线按照面板图纸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