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搅拌站空程序

楼主(2006-09-14):
我的搅拌站是用S7-200扩展EM223组成的,模拟量通过多串口卡进入上位机,现在程序被加密了,谁有类似的程序,借我参考一下,搅拌站型号:HZS120。
谢谢!!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不是用的是S7-200型的PLC,而称重用的志美的仪表,我以前搞过这套系统,我以前也是做搅拌站的.我找一下我这里是否还留有这方面的程序备份.

网友B:
联系生产厂家吧,没用的,一等你解了时间也要好几天,有的还是上位机控制的,解了PLC的,也只能用插动了.

网友B:
联系生产厂家吧,没用的,一等你解了时间也要好几天,有的还是上位机控制的,解了PLC的,也只能用手动了.

网友C(2006-10-26):
华贝尔的垃圾玩意

网友D(2007-02-22):
我可是有自主产权的整套砼站电控系统哦,硬件线路+软件(IPC内VC编程,PLC用S7-200).有兴趣的看这:lrdz.51.net.

网友E:
说说工艺情况,可以现编。

网友F(2010-03-20):
我最近做设计,是基于PLC的搅拌站自由口通讯,现在我要搅拌站硬件搭线图~~

网友G:
你好,我也做过搅拌站类似的程序,你整套程序可不小啊,1,PLC程序,2,上位机程序,3,各种仪表变送器信号!

4,通信程序等,要找完全符合你要求的程序是不可能的!只能改!

网友F: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好,我也做过搅拌站类似的程序,你整套程序可不小啊,1,PLC程序,2,上位机程序,3,各种仪表变送器信号!

4,通信程序等,要找完全符合你要求的程序是不可能的!只能改!

内容的回复:

那你可以把你发我看看嘛??我的邮箱是wmy871124@sina.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可是有自主产权的整套砼站电控系统哦,硬件线路+软件(IPC内VC编程,PLC用S7-200).有兴趣的看这:lrdz.51.net.

这个网站怎么不能访问啊??你可以发我看看嘛??我的邮箱是wmy871124@sina.com

网友F: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好,我也做过搅拌站类似的程序,你整套程序可不小啊,1,PLC程序,2,上位机程序,3,各种仪表变送器信号!

4,通信程序等,要找完全符合你要求的程序是不可能的!只能改!

拜托拜托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程序,你网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