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低压配电保护和电动机保护?

楼主(2006-09-14):
请教各位:我看塑壳开关的产品样本上将其分成了低压配电保护和电动机保护,不知在选型时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原则呢?以前也没太注意,一般都是按照低压配电来选的

网友A:
一般的塑壳断路器,都分为2种:C型和D型
C型:又称低压配电型或普通型
D型:专门指动力型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断能力上,即D型的分断值高一些.再有就是比C型多一些保护功能:如加装分励\过欠压\脱扣等线圈
比如**100型系列塑壳断路器,63A的,三极的,其C和D型
标称型号为100-63A/3300的是低压配电型
标称型号为100-63A/3302(或3308等)是动力型,2和8等就代表上述的那些保护功能
但是在额定值Ie,Ue等方面都一样,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需要带哪种保护的,用在什么场合,最好,不要C型的当D型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