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PLC比较功能块在那个库里啊

楼主(2006-09-14):
和利时的PLC比较功能块在那个库里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A:
比较运算不是一个功能块,只是一个使能运算符,你点击右键,选择使能运算符,出现“AND”使能运算符,你把AND修改为你所需要的比较运算符,诸如EQ,GT等就可以了,也可以选中AND后点击F2键选择你所需要的运算符

楼主:
知道了,谢谢
那么请问 他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怎么建立啊

网友A:
首先讲子程序,你需要在程序左边新建一个程序,取一个名字(不能为PLC_PRG,因为这个是作为主程序的),然后再主程序中可以用使能 运算符或功能块的形式调用。把名字修改成子程序的名字就可以了。
中断程序:首先你要新建一个中断子程序,和普通子程序一样。然后再主程序中,调用外部中断功能块。最后,在资源选项的任务配置一栏中,选择你所采用的中断类别,在前面打勾,然后再called pou的地方填入你所调用的子程序名即可。

网友B(2009-05-12):
右键,选使能运算符,把AND修改成EQ、LT等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