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节能

楼主(2006-09-14):
请教各位大侠:
在工频和变频50HZ情况下带电机运行,电流一样:考虑变频启动和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方面,是否节能?节能多少?

网友A:
在工频和变频50HZ情况下带电机运行,电流不可能一样!
变频启动时间很短,是否节能很难说。也没必要分析。
变频长期运行肯定耗能高,因为变频自身有5%左右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