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A1SX42

楼主(2006-09-14):
A1SX42模块上面有一个DIS选择开关扳到左面是F,扳到右面是L
不知道是啥意识?望高手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A:
A1SX42是64点输入模块
其DIS应该是 面板指示灯显示 前32点状态还是 显示后32点状态的转换开关

网友B:
这是一个64点的输入模块,指示灯只有32个,所以扳到左面显示的就是左边的输入点,右边就是右边的输入点;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