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动行绕组与起动绕组!!!!

楼主(2006-09-14):
对于常用电机,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辨别这两个绕组?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多谢各位大侠指教,小的不胜感激!!

网友A:
说的是单相电机吧?

楼主:
是单相的

网友B:
可以测一下直流电阻,电阻大的是启动绕组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接反了会烧毁绕组。

网友C:
补充下 ::制造时就应用于正反向运行的单相电机,其启动绕组运行绕组电阻相同的。

网友D:
支持
可以测一下直流电阻,电阻大的是启动绕组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接反了会烧毁绕组。
CPU-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15 9:52:00
补充下 ::制造时就应用于正反向运行的单相电机,其启动绕组运行绕组电阻相同的。

楼主:
十分感谢!学习中...

网友E: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