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接法电路图

楼主(2006-09-14):
  初学者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2006-12-05):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单纯的正反转吗?没有多段速在里面吗?
如果是单纯的正反转那就简单多了,如果是有多段速就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参数.
单纯的正反转就参考变频器的配线图上面很清楚的:

SINK模式:分别接FWD(正转停止)/REV(反转停止)/DCM(数字信号公共端子)

SOURCE模式:分别接FWD(正转停止)/REV(反转停止)/+24V电源

如果涉及到多段速问题会麻烦点,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打电话:

13366891760       程

楼主(2007-07-30):
谢谢 已经知道了

网友B(2009-05-23):
写的不错,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C(2009-12-09):
我觉得应该是按照正常接线接好。  变频器里面有个参数是设置正反转的吧

台达的很好用  施奈德的就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D(2012-01-29):
简单的正反转,一般都可以在设定中实现。

网友E(2017-10-10):
看不到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