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调速器使用时的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06-09-14):
我们单位现在使用多台ABB的DCS500系列调速器驱动直流电机作正、反转运行。
而供电电源是自备柴油机发电和系统供电进行交替,为保证柴油发电机(额定功率因数0.80)能够正常工作,或不对系统供电电源造成影响。
请教高手:DCS500系列调速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的功率因数值范围一般是多少,装置的谐波分量对系统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2010-09-08):
0.9左右吧,内部有交流电抗输入器,对系统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