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定长控制问题

楼主(2006-09-14):
 现用三菱FXIN控制步进电机定长度,而步进电机的振动很大,在拉料长度完成时停下时,用手放地轴上,好想有一点到退的感觉。在空载时,只带动一轴转动,有时会转不动丢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轴径是80MM,减速比是1/2,细分数是8,步进电机是130型,35N/M。现程序如下:

LD800

MOV D145 D40    切料长度设定

DMUL D40 K10 D36

DMUL K3200 D36 D44   8细分

DDIV D44 K80 D56   拉料轴直径

DDIV D56 K314 D70   圆周率

DADD D70 D148 D78   拉料长度调整

DSUB D78 D132 D90   拉料长度调整

MUL K1200 D140 D135  速度设定

MOV K10800 D8147    最高速度频率

MOV K1200 D8145   步进电机启动频率

MOV K200 D8148   加减速时间

LD M106      由外部由接近开关驱动控制脉冲输出

DDRVI D90 D135 Y000 Y002  脉冲加方向输出

请指点这控制程序可不可以,现在输出频率在4800的时候,步进电机
就会丢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