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驱动机是步进还是伺服电机

楼主(2006-09-14):
还有从外形上可不可以看出来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我刚接触这行,一点不懂,还请老师们帮忙.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带有面板调节,而步进的却没有,而且伺服的有面板显示器

网友A:
步进电机后面没有编码器,伺服的就有

网友B:
马达是伺服的,驱动就是伺服的。马达是步进的,驱动就是步进的。

网友C:
步进电机与伺服马达在价格上都要相差很多的。伺服马达要贵得多!

网友D:
一般看编码器,步进一般不带编码器,除非客户有要求。伺服都带编码器。外观上伺服电机显的要好些。步进电机外观上是好多硅钢片叠在一起。你可以上网搜些图片。

网友E(2008-02-20):
看有没有编码器

网友F:
主要是速度和力的要求来选

网友G:
 步进也有加编码器的

网友H(2008-03-21):
现在连广告机都用伺服的了,模具机更不要说了.

网友I:
只能说各有千秋,步进主要用于开环控制,精度虽然不高但是成本低;伺服可构成闭环控制,精度高,当然成本就就高了 详细的请登陆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

网友J(2008-04-28):
精度不同(伺服10倍步进)
低频特性不同(步进低频震动严重)
频矩特性(步进600PPR后急剧下降)
过载能力(伺服》步进)
运行性能(步进启动频率过高易堵转)

速度响应性差异
(步进范围200MS-400MS;伺服在几个MS)
步进启动有启动曲线要求,近于二次曲线

网友K:
精度不同(伺服10倍步进) /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低频特性不同(步进低频震动严重) /伺服跑1rpm以下试试

频矩特性(步进600PPR后急剧下降) /看你的供电电压了

过载能力(伺服》步进) /步进基本没有所谓"过载能力"

运行性能(步进启动频率过高易堵转)/伺服过载了不是一样不能动

速度响应性差异
(步进范围200MS-400MS;伺服在几个MS)/几个ms ,谁真的用出来过?

步进启动有启动曲线要求,近于二次曲线  /实际测一下,谁的伺服可以真的 实现速度阶跃,谁的步进没有基本的起跳频率

网友L:
步进电机外观上是好多硅钢片叠在一起

通过驱动器的话,伺服一般有控制调节面板,LED显示

步进一般就是拨码开关

网友M:
看铭牌撒 还有驱动器不同

网友N:
看来刘版主对"步进与伺服的性能比较"一直很关注呀.

网友O:
现在连广告机都用伺服的了,模具机更不要说了

网友P:
有的低端的雕刻机还是在用步进的,价格很便宜,而且用的还是国产的步进,比较高端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安川的伺服。

网友Q(2008-11-27):
步进电机一般直接出引线,伺复电机一般用航空插头出线,电机后面有编码器.

网友R:
楼主问的是“从外形上可不可以看出来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首先,如果是步进电机,一般只有一组出线(另外加编码器做闭环系统的除外),伺服电机会有两组(一组电机线,一组编码器线);其次,就是看驱动器,伺服都是显示面板和操作面板,而步进不会有操作面板。

现在低端的国产雕刻机还是用步进,稍微好些的都用伺服了。

网友S:
“比较高端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安川的伺服”———据本人了解国内最有名的2个雕刻机品牌(销售额也是最大的)都没用安川伺服呀!

网友T:
引用 网友B:
马达是伺服的,驱动就是伺服的。马达是步进的,驱动就是步进的。

网友U:
一般的来说,有编码器的就是伺服的。另外步进电机走起来会有奇妙的响声。

网友V(2009-04-11):
请教高手:那里有三维立方体雕刻机购买!谢谢!!!!

网友V:
请问20楼:您说的雕刻机那里有的购买!谢谢!!!! 您有她的资料吗?

网友S:
北京精雕 www.jingdiao.com

江门佳铁 www.jiatie.com.cn

网友W:
伺服的精度要高一点,稳定性也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