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问一个电容

楼主(2006-09-14):
不知道各位用过或知道额定耐压400V及以上,容量在300u以上,温度85度以上的长细柱形带长引线电解电容没有啊?
有的或知道的推荐个型号/厂家/资料什么的~多谢了!

网友A:
http://www.rubycon.co.jp/cn/catalog/

网友B(2006-12-01):
像这样的电容一般是用螺接的,除非你定做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楼主可以传张照片上来么?

网友D:
这种电容比较普遍用呀!主要是在工业上,圆柱形一般是黑色也有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