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使用要点

楼主(2006-09-14):
近几年来,变频器被广泛用于水泥生产线主要设备上,为我公司节约电能、降低设备损耗及各种维护维修费用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几年来的使用实践,笔者认为在使用变频器中应掌握以下要点,以免损坏变频器,发生电气事故。
  1)变频调速器接地端子必须可靠接地,以有效抑制射频干扰。
  2)变频器与被驱动电机之间不宜加装交流接触器,以免在断流瞬间产生过电压而损坏逆变器。
  3)变频器不宜做耐压试验及绝缘电阻试验。
  4)用变频器电动机低速运转时,由于电机冷却效果下降,必须保证电机具有良好通风条件,必要时采取外部通风冷却措施。
  5)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时,除了使电动机运行的总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外,还至少要考虑一台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影响,以避免变频器过流跳闸。
  6)变频器输出端不可接电容补偿装置,以免高次谐波造成电容器过热损坏以及变频器过电流保护动作跳停。
  7)由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的运行和停止,不能使用断路器和接触器直接操作,而要用变频器控制端子来操作,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失控,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8)避免用变频调速器驱动与其容量不符的电动机。电动机容量偏小会影响有效力矩的输出,容量偏大则加大电流的谐波分量。
  9)被驱动的电动机另有制动器时,变频器应工作于自由停机方式,且制动器的动作信号须在变频器停车指令发出后才发出。
  10)部分小功率变频器采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这时应将被驱动的电动机绕组接成与三相220V相应的接法,如Y接380V的电机应改为△接220V。

网友A:
我是搞自动化的,电气我 很吃力 啊

网友B(2007-07-25):
很好,但是有些现场是无法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