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通过的电压不一样,它的安全载流量是不是一样

楼主(2006-09-14):
如:10KV通过一条95平方的电缆和380V通过一条95平方的电缆。它们除了材料上的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绝缘材料不同,导电材料相同

网友B:
绝缘等级不同,

网友C:
高压电缆的载流量小点,因其绝缘层较厚

楼主:
那有谁知道高压电缆和普通电缆在材料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D(2008-09-09):
YJV2210KV高压电缆载流量

网友E:
不同电压等级,载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同电压等级,载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G:
电流考验的是导电材料,电压考验的是绝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