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距离问题

楼主(2006-09-15):
我用FX1N的控制器,输入信号长度有70-80米左右,有没有问题,不然我想其他办法啊

网友A:
注意布线时强弱电分开,应该可以。

网友B:
还可以用屏蔽电缆

网友C:
问题不大,我以前用s7-300的距离都是100~200米,最长时都有300多,都没用屏蔽线,强弱点也没明显分开。所以是个plc应该问题也不会大到哪去。

楼主:
哦,我做吊机PLC时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要是信号太弱了接收不到信号,那且不是哭啊,想改都改不了呢

网友D:
输入信号这么长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同意“萨那科长”!
    问题不大,我以前用日本三菱FX1N、FX2N等系列PLC,输入点的距离也有100~200米的,都没用屏蔽线,强弱电也没明显分开。所以是个plc应该问题也不会大到哪去。

网友F:
是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用,70-80米.线不长.正常的电厂控制,从锅炉到机柜就有80米吧.

楼主:
哦,那我放心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H:
不算长,而且看你输入的什么信号,如电流信号注意使用抗干扰的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