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丢失步MCU如何检测

楼主(2006-09-15):
步进电机控制是个开环控制,我想知道如果步进丢失步,MCU该如何检测?谢谢各位。

网友A:
加入检测就不叫‘开环控制’。着重点还是在如何不失步上。

网友B:
一看网名,便知楼主是个行家里手,请看下述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0559
关于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如果说实际系统由于干扰或负载突然变大等原因导致运行不正常,丢失步,那控制系统至少应该要检测非正常报故障,并不是说怎么校正回来,我意思是MCU怎么知道步进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
嗯,没有人做过类似检测吗?

网友B:
遥想当年,用单极性的直流电流驱动步进电机时,当步进电机,输出功率管或连接电缆等有故障,引起步进电机电流缺相,导致步进电机丢步时,可以有检测方法。

网友C:
除了加一个编码器或类似的反馈装置检测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不过这样一来,系统就不是开环系统了。
周公说的对:着重点还是在如何不失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