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桑荣林工:GPRS掉线原因.

楼主(2006-09-15):
整个系统才用GPRS转互连网,在运行过程中老是出线一些GPRS模块掉线的原因,每次发送的数据包在20字节左右,老是出线发包时掉线,更主要的是掉线后不自动上线,但有时候回自动上线,模块是你们桑容的3130EP,激活模式为AUTO,我的QQ:369237468,希望与你沟通.

网友A:
您的情况好像有跟我们的技术人员沟通过的吧.
您的中心是用的花生壳的免费域名,相比固定IP的中心会有点不稳定的.建议使用一级域名.QQ也加你了,多沟通!

楼主:
是的,我和你们沟通过,但是,我自己不认为是域名问题,因为如果我的花生壳掉线的话,我这边可以知道的,但是花生客指向域名正常,域名解析正常,GPRS却掉线了,要是掉线不重新上电的话,有时1个小时都不能自动登陆,你要重新上电马上就登陆了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分析给大家学习啊

网友C:
那就掉线后自动重新上电好了

网友A:
重新上电肯定是不可行的,对我们设备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
都能够自动上线.你的现象肯定跟域名解析有关系的.花生壳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人意的,在DNS解析过程中,有可能造成误诊断,DNS不释放联路!
建议用IP直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