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PLC通讯程序

楼主(2006-09-15):
我在学习单片机与PLC的通讯,但是由于语法不对总不能实现通讯,基本上来说是由单片机发出指令,PLC执行并返回结果,我使用的是51类型的单片机,PLC品牌无所谓,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单片机发送和接收指令的基本结构,谢谢了。
如果是文件的话请发至:yk_wangyu@163.com

网友A:
你可以在PC 平台用串口精灵试验一下‘单片机发送和接收指令’,如果成功了,再按 PLC 的协议编制程序联机试验。

楼主:
我现在就是按PLC的协议编的软件,没有试验过,按程序的编制方法,是可以发送出一条完整的指令的,但是就是接收的指令比较费事,且在PROTEUS软件里模拟只能接到3个字符,之后的就接收不到了,不知问题出在哪,有人说是循环时间有错误,我的单片机是AT89S51和OMRON的CPM1A进行通讯。
周公:串口精灵我还没有用过,我得先找找这个软件。

网友B(2010-03-20):
继续努力,很有意义。

网友C(2010-05-16):
欧姆龙用缺省设置,作下位,不需要为通信编程

单片机作上位,对欧姆龙读或写就行了

关键点:

1。理解好楼欧姆龙的通信协议 @........

2。算好CRC